a控能安装在油鸡上使用吗?

楼主(2015-07-15):
偶有个a控,以前安装在电机上,现在飞油鸡,不知a控是否合适安装?
有没有人做过油鸡安装a控的实验?

网友A:
可以的,比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比如这个。

是你的油动飞机安装了a控吗?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是的。跟泡沫机装飞控没有任何区别。甲醇机的振动不大。调好发动机,千万别熄火。

网友:
不一样吧,比较是油动机,震动大的很,a控减震不做好,估计飞机在天上如图抽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跟泡沫机装飞控没有任何区别。甲醇机的振动不大。调好发动机,千万别熄火。

好牛呀。
有没有飞行视频?
飞控是怎样做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跟泡沫机装飞控没有任何区别。甲醇机的振动不大。调好发动机,千万别熄火。

你飞机的翼展,发动机,起飞重量,图传和摄像头是什么?

网友:
减震就用泡沫双面胶。

翼展170cm, 发动机 三叶61, 起飞重量2800g,

图传 柏通 1.2G 800mw,  摄像头,就是照片上那个 ,普通的摄像头。

楼主(2016-01-05):
我的油鸡加载a控实验,失败了。飞机过重,水平尾翼调整有误,起飞后失速处理不当。飞机撞毁,但发动机和电子设备完好无损,最后坠地前,把机头拉平了,避免了头部直接撞击地面的悲剧。

网友:
https://youtu.be/VEgJeAzSvBw
Aero subaru OS46引擎, 影片是第一次飛行,全程手動富油磨引擎,
之後有測試平衡,返航,都沒問題.
此機大約飛了五次,之後還是比較喜歡死胖子.

油機有個致命缺點,飛不高,氣燃比的問題.
本想再油針裝個舵機隨時調整汽燃比,後來想想,幹嘛這麼累,還是飛電機好了.

油機優勢會是在三米以上大機子,低空(500M以下)遠航.

网友B:
A控有个健康值监控,在地面测试大小油门健康值都不低于飞控要求的下限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控有个健康值监控,在地面测试大小油门健康值都不低于飞控要求的下限就可以了。

理論上是這樣,平飛健康值要大於65.
油機幾乎全程都小於65..雖然都能完成返航,
但有隱憂,也不敢飛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論上是這樣,平飛健康值要大於65.
油機幾乎全程都小於65..雖然都能完成返航,
但有隱憂,也不敢飛遠.

那确实要考虑在减震上下点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