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尾桨夹的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5-07-15):
没拆的时候是这样的 手贱,拿螺丝刀一撬就变这样的,轴承烂了,外边思思的卡住了,这样算是报废了吗?

网友:
灌焊锡然后顶出来

网友A:
应该精度不行了换新的

网友:
楼上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精度不行了换新的

你的头象确实很吸人眼球

网友:
加热到轴承胶冒烟后一捅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加热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