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老鸟朗宇2212-2450多少克度里面起飞最爽 6040能带吗

楼主(2015-07-15):
KT板航模  用2450 朗宇 多少克度里面最好  万分感谢      XXD 2212-1400 用乾丰的马刀桨烧了  求老鸟教学

网友:
7040都没问题。

网友A:
这个动力配置玩KT的700G以内都能爽飞,不要写真的KT估计整机带2200的电池也才450G左右,暴力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力配置玩KT的700G以内都能爽飞,不要写真的KT估计整机带2200的电池也才450G左右,暴力飞了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力配置玩KT的700G以内都能爽飞,不要写真的KT估计整机带2200的电池也才450G左右,暴力飞了

700克爽飞吗

网友:
还是xxd实惠

网友:
700g的飞行重量用这个配置推重比都要过1,你觉得如何

网友:
KT的我做的大概300g,PP板覆膜的400g左右,用新西达1400和2450都不错,就是没有KT那么灵活,因为比较重,不过摔和降落都无所谓,所以低空各种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