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0PRO 改OSD数据不更新解决办法

楼主(2015-07-16):
装的就是那种APM的 OSD 马云那里很多。焊线只要RX就行了。   TX焊不焊或者焊到电阻或者什么都无所谓。

拆飞控,焊 RX   5V供电 跟地线就行了。

5V=5V
RX=RX
GND=GND
接线方法很简单。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估计新人不让传图。。)

如果数据不更新就把350PRO插到电脑上连接AMP地面站

连接以后  初始设置里面选择可选硬件 里面的OSD  然后右边的框里点那个启动检测就行了!

TX焊到电阻前面的方法我也试了,TX连接OSD以后就地面站就读取不了飞控数据。拔掉TX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研究了1个多星期。。还坏了一个OSD。。。 直到今天装了中文的地面站才发现这个选项。。。

还有个小问题。 OSD不显示卫星数量。 但是显示经纬度。GPS定高也正常。 估计是osd版本不对吧 2.4的 有些字还是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