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售后请进

楼主(2015-07-16):
买的AT9今天收到货了,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转盘往一个方向转动光标会往相反的方向动。第二,接收对码后,连电调接电后电机一直在响(后来发现是进入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了),无意中我把油门推到最大,哎好了 不响了,但是收油门电机就转,油门反向了,只有在控里设置油门反向后,油门才能收回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油门最低,舵量显示里是最高

油门最低,舵量显示里是最高

油门最高,舵量显示里是最低

油门最高,舵量显示里是最低

网友:
有通道反向设置,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
设置下正反不就得了 。。。

网友:
可以调整回来的,如果调整不好的话倒是可以追究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选用乐迪产品!
您的AT9应该是设置了油门反相的,可以在舵机相位里面,将油门设置回来就好的。
光标的问题烦请咨询一下我司售后同事呢,qq:2322736728,让她帮您处理一下呢。
祝您玩机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选用乐迪产品!
您的AT9应该是设置了油门反相的,可以在舵机相位里面,将油门设置 ...

我虽然没用乐迪,但是明显感觉乐迪对待客户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没用乐迪,但是明显感觉乐迪对待客户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祝愉快哦

网友:
转盘确实会偶尔往回倒,这个只要不是出现频率太大就没什么问题,油门那个把三通道改成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选用乐迪产品!
您的AT9应该是设置了油门反相的,可以在舵机相位里面,将油门设置 ...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新建个模型后,舵量显示里油门通道与油门摇杆都是正向的,油门摇杆位置最低舵量显示里是下100,实际上是反向。设置反向后,油门摇杆最低舵量显示上100。实际才是正常的。就是说只要新建个模型后,必须先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我想是不是遥控器在组装的时候油门电位器装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新建个模型后,舵量显示里油门通道与油门摇杆都是正向的,油门摇杆位置最低舵量 ...

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新建个模型后,舵量显示里油门通道与油门摇杆都是正向的,油门摇杆位置最低舵量 ...

只要是舵量显示正常的话就是没有装反的呢,如果您的飞控需要设置油门反相,那不论是选择什么模型都是需要设置油门反相的呀。
您可以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进行技术咨询与讨论的。欢迎加入哦
祝您玩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