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接错电源烧了,还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15-07-16):
mwc接错到10V的电源上了,板子直接冒烟了,换回来重接5V电源黄灯亮但是蓝灯不亮了,ATmega328芯片一侧特别烫,是不是引脚烧坏了,能不能抢救一下啊

网友A:
完了我的qq飞控接了7v烧了,还有我的图传了摄像头了都烧了,完了,航模接线错误很多了,要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我的qq飞控接了7v烧了,还有我的图传了摄像头了都烧了,完了,航模接线错误很多了,要认真

QAQ

网友:
严重事故!

网友:
把328拆下来,换个新的,重新烧写程序就好了。你摸摸其他芯片烫不 烫

网友:
某宝上有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