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答案!懂电路的进来下!

楼主(2015-07-16):
这是一个指示灯的电路。照着印刷板上面画下来的图中的三极管为什么要这样接(就用了两个脚)起到什么作用?能不能不要?先谢谢各位~~!!! 补充实物图片这是个双面板发光管在图示两个过孔中到另一面我可以确定。指示信号有可能不是12v,因为是从12v电源的单片机过来的信号我就暂时认为他是12v。其实这里还有个感觉脑残的设计就是对地还有个0欧的电阻!~~麻烦高手给仔细讲解下。再次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图是不是真的画对了,  其次如你图所示是把三极管当个二极管用, 可以直接连通两个脚不用它.

楼主:
我可以确认图是画对了,三极管肯定是有一个管脚悬空的什么都没有接。既然可以不要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我也见过用三极管当2极管用的但是使用的是那个带有箭头的管脚,这个为什么是用这两个脚呢?

网友A:
如果你这个图是画对的,那么这个设计者是个脑残。三极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只是个二极管罢了,单向导电作用。完全可以不用LED也可以照常亮,但如果要保护一下LED加个普通的IN4148类二极管也是可以的。或者去掉这个三极管,但那个电阻要加大一点,起码1K。

楼主:
我在一楼补充了一张实物图片。请懂得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图是画对的,那么这个设计者是个脑残。三极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只是个二极管罢了,单向导电作用。 ...

我补充了一张图片,麻烦在帮我看看,我看那个0欧的电阻也有点脑残~呵呵呵

网友:
电路设计不会有问题,应该给出完整电路。你能确定那只就是三极管吗?不会是tl431之类的器件?那个0欧姆的电阻也并非设计者脑残,有些电路板是系列通用,在有些电路的功能中是需要的,在此也只是作为跳线。

楼主:
根据我的辨认这个器件上面的符号是jst 41 我不太懂这个型号。在网上也没有查到~

网友:
看着不像是“浮地”;说不定是为某些功能才会用到的焊盘而设计的呢。又或是方便测试维修特意做的焊盘;对于楼主的板完全可以认为只是跳线作用,没什么纠结的。这种设计在日产的组合音响上有很多。

网友:
是不是几层板    三极管 的一角  到下一层去了        现在的多层板    太多了    按电路板分析电路 以没什么意义了    必须要有图纸

楼主:
我这个我可以确认是双层板,那边没有布线

网友B:
这本来就不是三极管,是个200v的二极管,只是如果你的信号是正的话,这个二极管是反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来就不是三极管,是个200v的二极管,只是如果你的信号是正的话,这个二极管是反偏的

那这个地方我用个普通的两条腿的2极管代替可以么?

网友:
那个零欧的电阻也是有用的,是不共地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了一张图片,麻烦在帮我看看,我看那个0欧的电阻也有点脑残~呵呵呵

看了实物电路板,现在怀疑你画的那个三极管其实是个稳压管或是个电压检测芯片,电压达到多少V后LED点亮,电压低于多少V后LED灭。具体需要测量后知道。
另外那个0欧姆电阻是个保险电阻来的。

网友:
根据你的图看,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是正向,如果是硅管有0.7V电压降。

网友(2019-02-23):
引用 网友A:
看了实物电路板,现在怀疑你画的那个三极管其实是个稳压管或是个电压检测芯片,电压达到多少V后LED点亮, ...

支持你的分析。很可能就是监测某处电压之用,否则用LED意义何在?不过实现这个目的可用电路方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