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以及QAV250装机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5-07-16):
已购配置,还未装机
机架:QAV250
电机:银燕2204 2300KV
电调:银燕12A
飞控:mini cc3d
控:DEVO 7
电池:2200MAH 3S 35C
暂时还没上808,图传
有一下问题:
1、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为4.15-4.20合适,那么在B6充电器怎么限制这个电压。
2、电池选择与电调之间的关系!例:220MAH 35C 3S电池与电调12A
3.CC3D看论坛上说是单独供电,怎么连接?
动力层与飞控接线方法,能上个图最好。

本人新手,主要是因为第一次装机,为避免接线错误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跪求大神给小弟解惑!

网友A:
让b6自动满就是了,不用管太多。电机买的时候有个表11.1v的电输入电机极限是多少电流,桨大阻力加大电流增加,相对应买多少A电调。cc3d供电一般电调会带供电,用乐天要独自供,。接飞控你买回来就自然知道了,动起手就明,别不动手一直问,。

网友A:
买完来动手就明白,正极在中间一般插反不会烧,别问了,动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池选择与电调之间的关系, 看这个电调是否支持,几S,不是容量,  一般穿越1500-- 2200mah都可以
(2)  ...

看他们帖子了,我也不想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b6自动满就是了,不用管太多。电机买的时候有个表11.1v的电输入电机极限是多少电流,桨大阻力加大电流增 ...

B6的问题自己摸索一下 已解决!
正在动手组装!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完来动手就明白,正极在中间一般插反不会烧,别问了,动手就行。

已经在组装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