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只有机架,电机,电调想配四轴

楼主(2015-07-16):
请问:现在只有机架,电机,电调。想配四轴还需要那些。

请把基本飞行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考虑进去,想要份清单。有些时候光看,纸上谈兵不行,想实际操作中入门。

谢谢。

飞控想用APM,这个用那个版好。

网友:
新手同问,只有4套电机及电调,飞控用那种容易操作

网友A: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套,淘宝店主给的:

动力:机架、电机、电调、螺旋桨、尼龙扎带、T插、硅胶线、热缩管、香蕉头、飞控、
遥控器:遥控器、接收机、模拟器、控电、充电器

电池、平衡充电器
电显、电池魔术扎带、电池贴
电机螺丝、
螺丝刀、电骡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套,淘宝店主给的:

动力:机架、电机、电调、螺旋桨、尼龙扎带、T插、硅胶线、热缩 ...

我没买控电,准备用南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套,淘宝店主给的:

动力:机架、电机、电调、螺旋桨、尼龙扎带、T插、硅胶线、热缩 ...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这些东西。

控电、电显,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这些东西。

控电、电显,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控电是给遥控器供电用的  电显可以检测 显示电池电压 以及在没有电的时候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买控电,准备用南孚

我建议买一块控电 南孚不能充电 是一次性的

网友B:
你至少说说你的机架  电机  电调是什么型号的吧

网友C:
APM有自动调参功能,还是值得选择的,至于控电嘛,便宜的50块30块都有了,你一直南孚都要几块钱了,一次用8个还是6个,这要多少钱了,还不能被检查电压,电压低了失控也不知道死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说说你的机架  电机  电调是什么型号的吧

谢谢,各位兄弟,机子不在手边,明天照张像让大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买一块控电 南孚不能充电 是一次性的

网上说8节南孚电池,会干扰遥控器信号,这个有没有了解?会干扰吗?
我用的天地飞9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有自动调参功能,还是值得选择的,至于控电嘛,便宜的50块30块都有了,你一直南孚都要几块钱了,一次用8 ...

南孚确实不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8节南孚电池,会干扰遥控器信号,这个有没有了解?会干扰吗?
我用的天地飞9

这个是无稽之谈,控电,还是建议用锂电,因为控电,一块锂电够你玩上一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说说你的机架  电机  电调是什么型号的吧

您看看是这样的,电机、电调是买机架时带的。这种电机多少伏的,估计KV值有多少,螺旋浆距离较远,是不是转速高。

还需要买那些东西,才能把四轴配起来。想要具体清单。

各位兄弟也都给支支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看是这样的,电机、电调是买机架时带的。这种电机多少伏的,估计KV值有多少,螺旋浆距离较远,是不是 ...

这个电机的参数看图是看不出来的  你还得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的参数看图是看不出来的  你还得问卖家

只想知道工作电压,配什么样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工作电压,配什么样的电池就行了。

不知道电机型号和KV值 不好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电机型号和KV值 不好配电池

这是在模型展上买的,问不到卖家了。有什么办法看出来,或试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模型展上买的,问不到卖家了。有什么办法看出来,或试出来吗。

我想到的只能买个电机KV值测试器了  还有定子的直径和高度你可以自己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的只能买个电机KV值测试器了  还有定子的直径和高度你可以自己测量

一会量一下,这么大一般有几种工作电压

主要那些东西光凭看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的只能买个电机KV值测试器了  还有定子的直径和高度你可以自己测量

您看看,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看,是这样的。

这个是外壳尺寸 要量里面的铁芯尺寸  加我Q704478068交流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机性能如何,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