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固定翼fpv载机 第二季测试 4s5000mah真正的1小时32分钟航时。。。。。。

楼主(2015-07-16):
准确的说上次one  pfv载机第一次测试没严肃,用老4s 5000mah电池飞了1小时5分钟的样子,设备电池 4S 2700 坏了一片当3S用的。 感觉还不是最佳配置 主要是飞控的巡航电流没有调好 这次飞控调是差不多了 巡航电流也小了很多 基本3a左右甚至以下  不过电池和充电器还是有问题,换了个较新的电池,满电只能冲16.2V左右。有人从视频看说是过放了 但是降落后电压回升到每片3.6v   我比较了下动力电8000mah电池也能装的下总重量是2.5公斤估计  我想新的8000mah电池时间会更长, 期待我下次8000新电池的续航吧 可能还有老手会比我续航时间更长 也希望能上视频看看 给大家共享一个最佳配置 以下是视频 先安装半面 把该粘的都粘上然后再合起来 感谢回帖

网友(2016-03-09):
这马力,这航时,太牛逼了!!!!

网友(2015-12-02):
续航这么牛

网友(2015-10-07):
螺旋桨是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前面的云台里面呀

放的下?大多数人不是只放一个700线摄像头么

网友:
录像机放在前面的云台里?那岂不只能放一个sony700线的?狗 808什么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录像机要放在哪?

就是前面的云台里面呀

网友A:
问下,录像机要放在哪?

网友:
图传接受好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e有很多版本?这是epo的吗?价钱貌似也差很多?

有epo  也又新材料的

网友B:
one有很多版本?这是epo的吗?价钱貌似也差很多?

网友:
高大上的机子,好看也能飞!

网友(2015-08-24):
奇葩的设计,奇葩的飞机

网友:
可否推荐几款好用又实惠的摄像头?

网友:
这款是不是还有新材料版本的?新材料的好飞还是EPO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牛逼 做做监测  长距离巡航 公路巡航什么的 不错

说得我也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台风过了就去试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就是在晴天下进行 你要是想雨天飞行 可以做一下防御措施 风力4-5级是小菜

等台风过了就去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会打手 看似好像回打手 其实你全油门丢出去就ok了 我买来就没有考虑过会不会打手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 ...

好嘞,抽个好天,就去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套设备 加5000mah主电池 和设备2200电池 总重量是2.1公斤

one有放相机的位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教,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qq32533448

网友D:
新手请教,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传动是亮点,不过会有一点能量损耗, 但是这种动力输出角度相对上装的电机,更省点一些。
加上风阻小 ...

我买了4S8000电池了,估计2小时稳稳的,这么点大飞机,相当可以了,也足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间好小,改成双发貌似不错

双发在模型里的作用,只有推重不够才考虑,ONE这么小的飞机要双发干嘛捏?多个电机,多个电调,多个重量,多个耗电,多个事故率。至于空间,这本就是ONE的目标,身上不留一丝赘肉,要不然4S 5000,飞出1.5个小时,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性能感觉挺牛逼嘛,准备入手架试试!

绝对牛逼 做做监测  长距离巡航 公路巡航什么的 不错

网友G:
性能感觉挺牛逼嘛,准备入手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4接收自己还得啊?怎么改的?原天线接口并出四根么?

不是自己改的 多段显示器 可以同时接收几个频段的视频 只要切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回来一直不敢飞,就怕打手。有没有避免被打手的技巧诀窍。

绝对不会打手 看似好像回打手 其实你全油门丢出去就ok了 我买来就没有考虑过会不会打手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顾虑啊 其实多虑了。。。。勇敢的抛出去吧 保证没问题丢出去的时候得爽快点,不要拖泥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 的试飞都在晴天下进行的吗?,有没有风力测试,可以在几级风的环境下飞行?雨天可以飞行嘛(小雨,中雨 ...

一般就是在晴天下进行 你要是想雨天飞行 可以做一下防御措施 风力4-5级是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架飞机有多重?

整套设备 加5000mah主电池 和设备2200电池 总重量是2.1公斤

网友C:
ONE 的试飞都在晴天下进行的吗?,有没有风力测试,可以在几级风的环境下飞行?雨天可以飞行嘛(小雨,中雨,。。。。)

网友I:
我买回来一直不敢飞,就怕打手。有没有避免被打手的技巧诀窍。

网友J:
这架飞机有多重?

网友H:
你这4接收自己还得啊?怎么改的?原天线接口并出四根么?

网友:
不知道ONE工厂有没有套机呀!如果有的话最好了,省得我费事去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巡航电流这么小,太牛了。我的x5飞翼巡航要5a.这飞机好携带吗?

飞机很好携带 机翼可以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传动是亮点,不过会有一点能量损耗, 但是这种动力输出角度相对上装的电机,更省点一些。
加上风阻小 ...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齿轮减速 是回损电能耗 但是相对于直接驱动这点损耗可以忽略 所以还在测试 这次用了8000mah 4s电池看看到底续航多久。。。。

网友E:
齿轮传动是亮点,不过会有一点能量损耗, 但是这种动力输出角度相对上装的电机,更省点一些。
加上风阻小,自重轻,自然省电了。不过这个尺寸,想再增加电池延长续航空间不大,鱼与熊掌不可皆得

楼主:
m8n搜星倒是很厉害

网友:
这用的什么GPS?

楼主(2015-07-25):
引用 网友F:
空间好小,改成双发貌似不错

双发是狗的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装好连电池整机多重?

整体装好 2.2公斤

楼主:
听说效果不错 就买了这个显示器  还不错

网友L:
装好连电池整机多重?

网友:
很赞 也想玩一玩

楼主:
双发就太耗电了。。。

网友:
小蘑菇长的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速计这样斜着不是很好吧

空速本来也没用那么准 稍微那点谢 影响不了什么 我飞了大概有3个小时了 也没用出现什么问题 美国起来基本在一个小时之外呢  不过美观会影响了点

网友M:
空速计这样斜着不是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你OSD上的距离一直显示的是1M

这个可能osd没有写好 是家的距离 一直没有动

网友N:
为什么你OSD上的距离一直显示的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巡航电流这么小,太牛了。我的x5飞翼巡航要5a.这飞机好携带吗?

翼展1.8米 是拆卸的 很好携带 载机性能太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  那个供电板  请问是您自制的还是购买的呢?

这不是供电板哦 我micropix飞控的延长舵机小板

网友O:
对  那个供电板  请问是您自制的还是购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发就不可能这么省电了,这绝对是效率大王

赞啊,我对技术牛逼的人特别崇拜

网友K:
巡航电流这么小,太牛了。我的x5飞翼巡航要5a.这飞机好携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那个供电板是你自制的吗

那个供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那么多图传天线?

买来就这样 估计忽悠人的多 哈哈也没有见有什么奇特的效果

网友:
图传4接收?

网友P:
怎么那么多图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飞行1个小时是在头顶绕圈还是飞航点得出的时间?

500米绕圈 我想这样什么风都能碰到 飞航线的话 我要是选好风向 可能还更省电的吧

网友Q:
您飞行1个小时是在头顶绕圈还是飞航点得出的时间?

网友O:
请问那个供电板是你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因为齿轮传动么

我感觉不全是齿轮传动结构所带来的续航 载机的阻力很小 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效果已经达到,飞机稳定性很强 最主要的是风阻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双发就不可能这么省电了,这绝对是效率大王

是因为齿轮传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间好小,改成双发貌似不错

双发就不可能这么省电了,这绝对是效率大王

网友F:
空间好小,改成双发貌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