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JR X-378单控,请教可以配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5-07-16):
八年前的JR X-378单控,请教可以配什么接收机?兼容和原装都可以。最重要是要买得到,谢谢

网友A:
我觉得8年前的应该放展柜里。。。

网友:
先看 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8年前的应该放展柜里。。。

给儿子用

网友:
还这么新呀,请问是怎么保存的?

网友:
要是能换高频头最好,不行的话上网查JR-X378使用说明书,能找到可用接收机型号,再到TB上看看吧。

网友:
外接个高频头就好了,想玩啥就玩啥。

网友:
好新,看着就舒服!

楼主:
没有外置高频头的

网友:
记得大红鹰啥的免晶体微接可以用 网上有

网友B:
X378是不可换高频头的,楼主的控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78是不可换高频头的,楼主的控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