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go18级发动机时着时灭,求大神帮忙分析问题啊

楼主(2015-07-16):
发动机
拆开看了,活塞汽缸正常无拉缸,主油针两圈左右,灭火拆掉火头之后看汽缸内没有油,拉手拉也抽不上来,只有捂住排气之后才会上油,喷出.油上来之后很容易着车,但是跑起来很容易就熄火,求分析啊啊,手 都拉出泡来了

楼主:
朋友说,拆掉火头之后拉手拉器,油应该可以从火头嘴喷出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油针调好就行 看看你化油器的风门是不是太窄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调好就行 看看你化油器的风门是不是太窄了
开到2mm了

网友B:
换个新火头。另建议用那种降压的点火器,另一端线的鳄鱼夹剪掉焊上T插插上锂电池,这样就排除了点火器电量不足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