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冲浪者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5-07-16):
1,准备把升降舵机装在这里,用双面胶固定,可以吗?
2,副翼舵机是用胶粘还是用其他方法固定?
3,电机座是用ab胶还是泡沫胶?
4,想把方向舵机放到垂尾上,用什么方法开孔比较好?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1,准备把升降舵机装在这里,用双面胶固定,可以吗?---可以,只是舵机损坏,更换麻烦。用双面胶不可靠。建议使用热熔胶。
2,副翼舵机是用胶粘还是用其他方法固定?----建议使用热熔胶。
3,电机座是用ab胶还是泡沫胶?----建议使用热熔胶。
4,想把方向舵机放到垂尾上,用什么方法开孔比较好?-----美工刀。

网友:
顺便 说一下,冲浪者比较好飞,楼主就别折腾了,按厂家预留位置安装即可。祝首飞成功。

网友:
为毛要选择装机如此复杂的冲浪者,相比之下,AX的安装及其简单

网友:
酷玩里面有教程。。视频的,你看看吧,。简单。。。。不用谢

网友:
一切泡沫胶搞定

网友:
应该准备泡沫胶和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准备把升降舵机装在这里,用双面胶固定,可以吗?---可以,只是舵机损坏,更换麻烦。用双面胶不可靠。建 ...

多谢多谢,主要还有一套fpv设备要放

网友B:
不要热溶胶 太重 泡沫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准备把升降舵机装在这里,用双面胶固定,可以吗?---可以,只是舵机损坏,更换麻烦。用双面胶不可靠。建 ...

你的回答真NB,热熔胶加美工刀搞定。

网友:
泡沫胶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呀?我用的泡沫胶黏贴力度不是很理想。超过24小时还是软软黏黏的。

楼主:
今天还是在平尾上挖了个洞,明天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