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天地飞7如何设置失控自动返航………………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天地飞7遥控失控自动返航怎么设置的吗?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跪求啊 飞控用的APM2.8的,四轴

网友:
按照飞控通道设置

网友A:
在舵角设置里面把油门降到负的最低,然后在失控保护里设置确保失控时油门最低位置,这时如果失控油门输出大概好像是900。在apm地面站里面设置油门输出低于975返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舵角设置里面把油门降到负的最低,然后在失控保护里设置确保失控时油门最低位置,这时如果失控油门输出大 ...

具体数字记不太清,操作就这样。泡泡教程里有,不过不是天7,原理一样。玩apm最好把泡泡教程从头到尾看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舵角设置里面把油门降到负的最低,然后在失控保护里设置确保失控时油门最低位置,这时如果失控油门输出大 ...

漏了一条重要的,设置完以后一定要记得在舵角设置里面把油门再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了一条重要的,设置完以后一定要记得在舵角设置里面把油门再调回来

跪谢大神

网友:
可编程混控设置,泡泡的视频上有

楼主:
不在混控里设置,是在舵角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