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刚做了一个室内Depp3mm的,反扭很大,吊不起来,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控制反扭?

楼主(2015-07-16):
刚做了一个室内Depp3mm的,600mm翼展的,反扭很大,吊不起来,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控制反扭?

网友:
抖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反扭

网友:
换小桨,要么下回做个800mm的

网友A:
对头,做800以上翼展的。
如果上共轴双桨的话,那就从根本解决反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做800以上翼展的。
如果上共轴双桨的话,那就从根本解决反扭了。

共轴双桨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轴双桨怎么弄?

这玩意,直机上多,固定翼上还是属于高大上的东东吧

网友:
有专门的电机,或结构。是很高大上。

如果有兴趣。
参考本论坛其他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