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视频眼镜图传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之前用的杂牌200MW发射+蘑菇天线和鹰眼锐视双天线(平板+蘑菇)+sony 700线摄像头,在小区从林穿越,最远距离可以飞行150米左右;后看坛里大虾玩视频眼镜,于是出了鹰眼,买了 肥鲨 ATT V2和肥鲨250MW+肥鲨600线摄像头+肥鲨蘑菇天线,结果信号不好,只能飞行估计70米左右,信号很差!经常频闪,加之用专注眼镜,只要有屏闪就很难控制和判断,请教大家目前都用些什么图传配置?能清晰飞行多远?
我看网上有人是用冗余分集双接收天线接收信号后将视频直接转眼镜中,也有人用的是双天线的视频眼镜,目前来看鹰眼锐视的双天线接收真的很好!另:大家的发射功率都多大?我感觉鹰眼合金600MW也差不多呀!

真不知道如何解决飞远一点、在野外高速穿越的这个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品牌的东西干不过山寨的,呵呵

网友:
肥鲨图传也就那么回事,高价不一定高质。

网友:
你这频没对好吧?

网友B:
对频问题,你对上的是临时信道,还有高强度信道没对上。。。
我用的600MW鹰眼Q版图传也是这个问题,请教坛友后解决了问题!
你重新对频看看,试试其他频率!

网友C:
这个眼镜不是自动扫频吗?看来skyzone还是不错,自动搜信号,双接收天线,200mw发射,原装棒子天线150M没问题,再远没试过。

网友:
如果鹰眼屏幕直接改成 眼镜  该多好啊

网友D:
频对错了,200mw只加棒子天线,鹰眼双蘑菇300米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眼镜不是自动扫频吗?看来skyzone还是不错,自动搜信号,双接收天线,200mw发射,原装棒子天线150M没问 ...

之前也看过skyzone的双天线,看来这个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对错了,200mw只加棒子天线,鹰眼双蘑菇300米无压力

应该不是,图传和接收都是肥鲨8频段的~只有一个对频后才会显示清晰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图传和接收都是肥鲨8频段的~只有一个对频后才会显示清晰图片

我鹰眼和创兴科200mw,对错频了都能飞70米,今天刚发生的失误,炸鸡撞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频问题,你对上的是临时信道,还有高强度信道没对上。。。
我用的600MW鹰眼Q版图传也是这个问题,请教坛 ...

怎样知道不是临时频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东西干不过山寨的,呵呵

谢老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鹰眼和创兴科200mw,对错频了都能飞70米,今天刚发生的失误,炸鸡撞树了

戴眼镜的各位,都是怎么弄的你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戴眼镜的各位,都是怎么弄的你们。

我用skyzone的。信号清晰度都比鹰眼的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skyzone的。信号清晰度都比鹰眼的要好的

麻烦问问,你是用skyzone的图传还是眼镜?什么型号?

网友C:
skyzone眼镜,自动搜,不用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yzone眼镜,自动搜,不用对频。

谢谢,你图传什么配置?

网友:
肥沙这个本来信号就差   我skyzone在高压电  变压器下  穿桥洞还能150+(不敢在飞了  下雨 )
朋友的肥沙v2   30米就顶不住了
肥沙HD  40~50米 完全雪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图传什么配置?

90块的200mw发射。某家自制3叶和所谓4DB小旗子发射都差不多,150M没问题。

网友:
看来肥沙也不过如是,想玩眼镜为何不买个单的眼镜,用鹰眼直接输出图象到眼镜上就行了,只要买个有AV输入的就行了,何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问,你是用skyzone的图传还是眼镜?什么型号?

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问,你是用skyzone的图传还是眼镜?什么型号?

那个1900的那个

网友:
发射端原装棒状天线就好

网友:
鹰眼应该直接出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