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模拟器freerider 天九使用求助!!!

楼主(2015-07-16):
遥控器校准那项里,遥控通道校准和电脑提示的通道对不上,最多只能对上一项,请问要怎么调整??弄了一下午,晕了。。。。。

楼主:
不是遥控通道反了,而是根本对不上,我推油门变成旋转,打副翼没反应,总之就是根本不能控制。

网友A:
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门

美国手。天九里摇杆选2的模式

网友B:
长按左边第一个键,同时 开机,就进工程模式。

找到遥杆设置选项。。然后就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左边第一个键,同时 开机,就进工程模式。

找到遥杆设置选项。。然后就然后了。

4个模式都试了,没一个对得上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C:
我也有过经验,4个通道只对上2个,另两个摇杆无用,后来发现,5~9通道你拨动试试有无反应,反正我的是6、7通道有反应,然后我就把3、4通道 的摇杆映射到6.7通道上 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经验,4个通道只对上2个,另两个摇杆无用,后来发现,5~9通道你拨动试试有无反应,反正我的是6 ...

请问如何映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映射?谢谢

我的是er9x 开源系统,可以对所有硬件通道自定义。(也就是映射),你的天九没玩过,(只玩到天7),但自定义5~9通道可以上网找找看

网友D:
我是四个通道都有反应,但是进去之后根本没法控制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四个通道都有反应,但是进去之后根本没法控制飞机

进哪里之后呀?

网友:
进模拟器后首先要校准遥控器,根据提示校准即可。

楼主:
已经搞定了,在遥控器设置里,输出设置格式要换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哪里之后呀?

进入场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在遥控器设置里,输出设置格式要换一下即可

设成什么格式?

网友D:
已经搞掂,设置成PPM各式就行,2.4G不行的

网友(2015-09-13):
我的遥控油门百分之50才起飞,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搞掂,设置成PPM各式就行,2.4G不行的

你的天9是怎么连接电脑的?我的接了狗插电脑校准遥控的时候乱跳,根本无法控制

网友:
遥控器设置成PPM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