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 9X 日本手换 美国手,stickmode 无法选择。

楼主(2015-07-16):
我硬件已经改了,但是进行程序修改时,也就是进入 factory setting,再进入硬件设置,里面的stickmode 无法选择,一直处于Int.

楼主: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兄弟,换过9X换过手的,拜托说一下。 一直卡在这里,很痛苦。

网友A:
印象中没有必要到 factory setting,按enter+滚轮里面有个地方可以选的。太久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没有必要到 factory setting,按enter+滚轮里面有个地方可以选的。太久都忘了。

解决了哈。原来手头的是日本原厂的控,没有程序修改stickmode功能。后来就拆机物理改线,完成右手油门到左手门的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哈。原来手头的是日本原厂的控,没有程序修改stickmode功能。后来就拆机物理改线,完成右手油门到 ...

跳线虽好,不可长久啊。我的hold就是跳线的,后来发现好像有的改。。。现在懒的改回来了。

网友(2016-05-04):
我记得是按住ENT键开机就可以进入改手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