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迷你台锯动力部分都采用的是皮带传动,而不是马达直接驱动?

楼主(2015-07-16):
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迷你台锯动力部分都采用的是皮带传动,而不是马达直接驱动?

网友:
直驱扭力不足

网友:
我的是直驱

网友:
這個不錯,不過要小心手指.

网友:
当负荷过大,锯片卡死时,皮带打滑,可保护电机不会烧。

网友: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A:
以上回答听起来都好有道理,但全是错的
不做直驱的真正原因是,电机体积限制

楼主:
请问阁下:你那个无刷马达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接一个接收机用遥控器来控制?还是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阁下:你那个无刷马达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接一个接收机用遥控器来控制?还是其他什么方法?

用这个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回答听起来都好有道理,但全是错的
不做直驱的真正原因是,电机体积限制

正解,因为电机直径差不多跟锯片一样大,且电机输出轴较短,切割较大的板材会有所限制,因此为了能让锯片露出的多一些,皮带传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5-11-01):
扭力不足

网友(2020-02-06):
好像都很有理。呵呵

网友:
直驱容易卡主烧电机,皮带最多打滑烧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