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X070C像真直升机改造

楼主(2015-07-16):
    同事给儿子玩的直升机(3通双桨,而且很老旧)坏了让我帮修,可是在给我之前就被其他看新鲜的同事弄废了(电池极性插错,把主板烧了),没办法就只有让我帮忙淘宝一部。期间无意中发现飞轮的这架像真机,
当时就被高仿真的外表给吸引住了,搞得心里直痒痒的。而且本人之前就比较喜欢MD500这款机子,曾经还考虑过入手一架三通MD500回来改(有一定难度,而且成本太高),所以在再三研究考虑下决定入手一架玩玩。    当然一看就知道这机子是四通的,本人玩不转6通,还是玩四通的舒坦,毕竟玩的是心情和乐子。考虑期间找了网上的视频以及能提及到的网页(好少,真的好少),对操控性能没什么期待。不过发现飞轮其他相近尺寸型号的机子(FX067C)的操控性能还不错,觉得这机子肯定有改良的条件,起码两边的导 弹发射器可以拆掉。
    因为这个机子是四通玩具,估计入手的模友很少甚至不屑,所以相关资料很少,不过如果喜欢像真机的模友其实可以入手一架,这机子的大小和450差不多,而且机壳也很薄,450利用这机子的壳改像真应该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发发帖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机子到手,靠!好大的包装,全是E文,就连说明书都是E文的,看来这机子是出口转内销的。

机子的长度基本把包装内部占满了,还附送一套桨叶。

充电器

电池

电池插头

原装充电器充满电电压,还比较精确,没有过充及不足。

遥控器,质感很一般,手感也一般。下面的4个键中最两边的无用,中间两个左边是设定大小舵量的,右边那个是操控模式转换(左右手油门及转向、侧飞转换)

后面有左右手油门转换开关

电池仓,需要6粒5号电池。

伪天线,里面空无一物(为了装高大上

遥控器里面的结构。

包装上的遥控距离提示,只有70米。不知能否加大功率提高遥控距离。

机身长有60CM

旋翼直径有61.5CM,旋翼加机尾总长72CM,好大的一个家伙。

楼主:
    机子到手后马上到某大学操场内试飞(很大的一个操场,还没什么人),当时操场的风力不稳定,时大时小,印象最深的是这机的抗风性能不错,4、5级风的情况下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于旋翼较大,旋翼尖的下洗气流速度够快完全能抵抗住4、5级风并顶风前行。不过由于当时风大,过于专注抗风操控,所以对操控性能方面没有在意,感觉还过得去。
    后来在家楼下(场地较小,也不合适飞高)无风的情况下就发现问题了,首先是感觉升力不足,非常容易掉高,补油都没用,一推杆机子就往下掉,飞得不高的话很容易就掉地上蹭脚架,操控不好的话还容易把桨给打了。其次是感觉机身太重、重心太低,飞起来总是飘浮不定不好控制,6轴的平衡视乎很吃力,总在调整的感觉,这种感觉比锤子机还差劲。淘宝商家推荐这机子要在较大的草地上飞,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这种感觉当然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就是在家里对这机子大卸八块看个究竟了。拆开后发现这机子的设计上有缺陷,重心偏低,配重不合理,重心到旋翼头的力臂过长,而且机头的那个雷达里面竟然有一块铁配重(汗啊)。

首先是看机头的雷达里面有什么,这个设计真无语啊。确实是玩具,为了配重,竟然在前面加铁块

电池装在下面,由于机身较高,电池装在下面重心肯定就低,重心到旋翼头的力臂也肯定长,难怪飞起来机身晃得很。

超大的齿轮比

三合一主板

旋翼头
改造方法:去两边的导 弹减少升力损耗,去掉机头的雷达、配重以及机尾的上尾翼(减少尾部杠杆力)减重,再将电池仓改到机头罩内最前端平衡重心。

改造电池仓首先就要切割机头罩

然后就是在头罩里面建个电池仓,很先进的电池仓哦

简直就是设计精妙

主电机位置打些孔利于散热(作用很大),这个头罩的结构可以有两种散热方式,一种是直吹,一种是吸气。

原电池位加装BB报警,延长线到机头罩内。

改造完成,最后试飞,操控感觉立马提升了几个档次,机子灵活了很多很多,掉高也不明显了,及时补油基本不掉高。然后就是可以较暴力的爽飞,前后的感觉完全不同。

第一种散热方式,把电池仓盖向上打开,利用旋翼下洗气流直接吹入电池仓,再流经主电机折返从机身下部流出,这种方式散热效果最好,飞到没电后电池都只是温温的。

第二种方式是电池仓盖向下打开,利用旋翼气流将仓内空气吸出,效果差点,但是飞完后电池也不烫手。

还有,这个仓盖的结构利用了杠杆作用的四两拨千斤原理,电池装进去后完全不需要任何带子将电池固定住,只要盖子一盖上,电池就会被卡住,随便怎么甩,电池都不会出来,盖子也不会打开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牛逼的说

网友A(2015-09-01):
突然断电炸鸡,,动力没有感觉减弱,到时飞机高空突然断电直直的掉下来,,炸了几次发现电池低于7v就立即断电,这样有利于保护电池不过放,,就这样我炸了两台飞机,电池一块都没鼓,太牛逼了,电池仓设计太小,而且必须拧螺丝,随身要带跟螺丝刀出门,原来以为飞500,600不在话下,谁知道这玩意也会炸,,还好,就套壳子钱,,便宜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断电炸鸡,,动力没有感觉减弱,到时飞机高空突然断电直直的掉下来,,炸了几次发现电池低于7v就立即断 ...

    后期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确实会炸机,但因为我在操作中比较仔细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在草地上玩的,所以基本没损失。以我的观察和分析,其他人的机子没像我的这机子一样改装过,飞起来比较肉,电池在放电线性方面比较平直,在出现电能不足断电炸鸡前,机子给出的反馈不足,电机扯电太厉害致使主板缺电失控炸鸡。而我的机子因为重心和质量方面都有变化,在操控时能比较暴力些,出现要断电炸鸡前机子很明显的反馈就是动力没有原先那么足了,主要表现是爬高速度明显变慢,平飞掉高也非常明显,第一次出现炸鸡的时候机子大概有10米的高度,但当时是在草地上,掉下来只是把一边脚架的前面摔弯了。    初步判断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子的电路问题,因为这机子的市场定位就是玩具,正常来说多数人购买后玩得不多就入库摆放了,而他们关心的就是每次放飞时的电池使用时间,你想才飞个3分钟,手都没模热机子就没电了不是很扫兴吗?而入手的模友也会因为操控感觉垃圾不会飞几次。所以单次飞行时间很重要。所以这机子的电路对电池放电截止电压设定比较低,但又不是低到飞两次就会造成电池损坏的情况,但最终还是会造成电池过早失容损坏。因为我装了电压报警,按照一般的报警电压设定,机子很快就报警了,大概就3分钟左右。可实际上飞到没电能飞几乎10分钟,差距这么大就是失控的原因。其实原装电池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我飞了十几二十次之后才发现会有突然断电的情况,而我后来在淘宝买的电池才飞几个回合就会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都没听电压报警器的,一直飞到没电的情况)。

楼主:
另外,这机子的尾桨很容易炸断,后来我改了下,改了个桨保护器(就像固定翼那样的),之后都没断过尾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我再发图片上来给大家借鉴。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飞机,我已经改无刷了!好赢的40A电调,450直升机上面拆下来的马达,动力实在强悍!这飞机改无刷有个好处,我发现这个飞机的主板有问题,问题出在电池台阶那,简单说就是,马达把电容的电用了,电池的电没有及时补充,主板就认为是电池电压低了,机空中断电了!很危险,大家以为是失控,其实不是失控!改了无刷后,这个问题消失

网友(2015-10-05):
终于找到突然断电的原因了,就是自重太大,电机扯电太厉害,主板判断没电了。关键是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5-11-10):
玩起耒太费劲了!

网友C(2016-04-20):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飞机,我已经改无刷了!好赢的40A电调,450直升机上面拆下来的马达,动力实在强悍!这飞机改无刷 ...

怎么改无刷?? 接收机和遥控器也要换吗??

网友:
好心提醒,飞轮是大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无刷?? 接收机和遥控器也要换吗??

我是请一位工程师刷的主板,不过听说后期出的产品可以支持无刷,买个无刷电机电调就行了,主板上有现成的主无刷预留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请一位工程师刷的主板,不过听说后期出的产品可以支持无刷,买个无刷电机电调就行了,主板上有现成的 ...

哦,好的,我回去看看,卖家说不支持无刷,主无刷通道是什么插口? 电机用什么合适?花牌2221行吗?KV3980

网友:
NB,动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好的,我回去看看,卖家说不支持无刷,主无刷通道是什么插口? 电机用什么合适?花牌2221行吗?KV398 ...

不支持就自己改,上无刷转换器。照样可以改

网友:
需要用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就自己改,上无刷转换器。照样可以改

哦,原来这样也可以? 需要什么电机呢? 谢谢

网友D(2016-07-22):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飞机,我已经改无刷了!好赢的40A电调,450直升机上面拆下来的马达,动力实在强悍!这飞机改无刷 ...

我也有一架这飞机,能问一下你说的电池台阶及电容在哪吗?就是主板的那个地方?是那个最大的电解电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这飞机,能问一下你说的电池台阶及电容在哪吗?就是主板的那个地方?是那个最大的电解电容吗? ...

这个工程师没有告诉我,估计你也是遇到空中断电的情况了。现在能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办法是,换高c数的电池   25c以上    还是就是改无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师没有告诉我,估计你也是遇到空中断电的情况了。现在能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办法是,换高c数的电 ...

对,空中螺旋桨突然减速停车,还没反应过来就炸机了。。。感觉飞轮的电池不太好啊,没飞多少次就出现这种情况,哎~看网上说改无刷会时不时抽筋,你的飞机改无刷后会抽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空中螺旋桨突然减速停车,还没反应过来就炸机了。。。感觉飞轮的电池不太好啊,没飞多少次就出现这种 ...

我改无刷的就是把450上面的动力移过去的,感觉动力太富裕了,所以就感觉非常不好控制,甚至有点锁不住尾的感觉。所以这飞机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毫无预兆的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改无刷的就是把450上面的动力移过去的,感觉动力太富裕了,所以就感觉非常不好控制,甚至有点锁不住尾 ...

谢谢提醒~我看它主板上还有两个插口,莫非也能改成尾无刷?还有就是改无刷需要把电调信号插口中的电源正极端子拔出来吗?电调和主板一起提供5V有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我看它主板上还有两个插口,莫非也能改成尾无刷?还有就是改无刷需要把电调信号插口中的电源正 ...

电调供电和主板供电并联,接电池,    电调油门信号插在主板上,我们自己改不起来无刷。需要刷一下主板程序。好像现在出厂的067  和071就已经开放了主无刷。我觉得这个飞机的壳子很不错,虽然看着比较脆。改到450上面,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调供电和主板供电并联,接电池,    电调油门信号插在主板上,我们自己改不起来无刷。需要刷一下主板程 ...

不是吧,这飞机还要刷程序才能改无刷?你是怎么找的工程师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这飞机还要刷程序才能改无刷?你是怎么找的工程师刷的啊?

在他们工厂群里面。主要是这飞机是3s的   要是2s 不刷主板程序。买个无刷转换器自己也能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他们工厂群里面。主要是这飞机是3s的   要是2s 不刷主板程序。买个无刷转换器自己也能改。

无刷转换器?你这么一说倒启发我了,貌似有人说过好盈电调刷Blheli固件可以识别有刷信号,这样一来不就可以省去转换器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刷转换器?你这么一说倒启发我了,貌似有人说过好盈电调刷Blheli固件可以识别有刷信号,这样一来不就可 ...

没试验过   希望你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试验过   希望你成功!

嗯嗯,我先试验一下~

网友B(2016-09-10):
引用 网友D:
嗯嗯,我先试验一下~

你的飞机改造的怎么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机改造的怎么样了

只能说可以飞,效果不太好,晃得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可以飞,效果不太好,晃得头晕。。。

留个qq我加你

网友(2016-12-23):
引用 楼主:
机子到手后马上到某大学操场内试飞(很大的一个操场,还没什么人),当时操场的风力不稳定,时大时小, ...

楼主,请问这飞机另外买电池的话要买多少C的?30C够吗?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都忙装修房子的事了,没时间玩飞机了。。。

网友(2020-01-01):
挖个坟,请问楼主,你知道这飞机用的什么协议吗/

由于没有原装遥控器,不知道四合一高频头是否支持这飞机

网友(2020-02-17):
不错,改的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机子的尾桨很容易炸断,后来我改了下,改了个桨保护器(就像固定翼那样的),之后都没断过尾桨,有 ...

有没飞行视频,想看姿态

网友:
直接做个700的。太小了不好看

网友:
玩具改起来限制很多,动手能力不错的话还是用专用像真壳改造空间大,我刚改了一架450级MH-6特战小鸟

网友(2020-09-11):
这款动力会过一会儿就断,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