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怎么改KV?

楼主(2015-07-16):
2212kv1000改2200kv
有几个问题。。。。。。
1、怎么依据绕线计算kv
2、怎么知道线径
3、定子怎么拿

网友:
在磁铁不变的情况下,就改变磁场中的导线长度,但是定子空间也是有限的,有细线多绕几圈就是低KV  粗线少绕就是高KV

网友:
最简单方法:出掉KV1000买KV2000!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按照原来的绕法,7圈,差不多满足你要求了。

网友(2019-01-14):
引用 网友A:
按照原来的绕法,7圈,差不多满足你要求了。

如果是减少kv的话只要减掉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
0.21的线8股并绕6匝差不多,不过满槽率低,手工好可以9股并绕6匝

网友:
算了,重新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