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探索者内八问题

楼主(2015-07-16):
如果我在天上,不小心遥控正好一起按成内八,就是停机。会不会停机?

网友A:
你先内八停机,紧接着外八再开机,然后告诉我结果

网友B:
会吧
怎么会在飞的时候解锁呢

网友C:
外八开机,说明内八不能停机,

网友D:
应该不会,内八根本不好使,莫非楼主能用内八启动电机?

网友E:
不会吧,程序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