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喷水推进器船模

楼主(2015-07-16):
喷水推进器船,从去年断断续续的制作和学习,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玩,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的航模,可是场地限制入个门之后就没玩过了,去年一来劲学习手糊玻璃钢寻思做点啥,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找到一张船模图纸,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做了一个小船手糊玻璃钢看看,用三合板做龙骨,石膏拿来做填充,原子灰打表面,成了样子后一点点修慢慢的修出来,还是用石膏来做模具 母模.上图  1石膏模具对半分开的,之前的图片误删了只能这里开始了
图2 04的玻璃钢布5层当时04的玻璃钢布偏厚容易翘起来不好手糊,要02的玻璃钢布。
24小时后脱模 由于环氧树脂的质量问题固化不完全,放了3个月都没干。
甲板制作
喷漆

刚开始做小船是练手,掌握怎么手糊玻璃钢。正文来了
第一步用三合板做模具龙骨,先把图纸放大到需要的尺寸画在三合板上 裁剪
组装 用502粘在一起 接下来疯狂上原子灰上了我4桶3KG的原子灰每桶35元

上原子灰和打磨用了21天的时间,每天晚上吃完饭一直加班到12点后,才完成的中间没有断过。打磨的工程量巨大。模具也非常重,没办法不会建模会的话拿原图纸,建模修改下能省很多事。
打磨好的模具

准备翻母模 前的准备 处理下模具

母模是石膏重量超过100KG
脱模剂 脱模膏涂上3层隔几个小时涂一层
手糊玻璃钢 \接下来上甲板是三合板做的。
上原子灰
整条船用时间最长的事是原子灰打磨,磨了好几个月在,这里我都直接带过。
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动力和喷水推进器。其实中间出过好几套方案也制作过好几个喷水推进器,都流产了。中间搬过家,后面弄到过一台车床,什么都解决了。
中间,发动机本来买了一台125CC的踏板摩托的发动机后面发动机太大装不进去,最后选择了50CC割草机2冲程发动机
发动机
风冷效率太低了肯定拉缸只能改水冷了
接下来是喷水推进器 喷水推进器是玻璃钢手糊做的。上喷水推进器的主要部件。经过几个月的自学终于搞定的那台生锈车床修好了。先车出螺旋桨的外圆用铅笔标记纯钜弓手锯最后, 接下来是视频测试视频!?from=s1.8-1-1.2?from=s1.8-1-1.2
?from=s1.8-1-1.2?from=s1.8-1-1.2
?from=s1.8-1-1.2
?from=s1.8-1-1.2用手机测速超过20KM 船总重20KG 空船重11KG,目前遇到接收机受到干扰比较严重下水捡了好几次船了,不是失控是无法控制,舵机抖舵严重又时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干扰了,用电调给舵机会好些后面买个了UBEC独立供电干扰很大船一出去收油门就收不到信号控制不了,求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为啥不用那个复合板做阳膜呢?虽然船体表面不光滑,但是应该还是可以修整。最后想赞下LZ手工超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那个复合板做阳膜呢?虽然船体表面不光滑,但是应该还是可以修整。最后想赞下LZ手工超凡。

直接用三合板做,直接阳模翻表面坑坑洼洼太多要上更多的原子灰手糊本身自己技术不高不好掌握,只能再翻母模,这样虽然麻烦可是后期有利于船体减重,少上很多原子灰!

楼主:
其中有些图片重复了,编辑的时候没有出现,不知道怎么的,跑的结尾了!请见谅!!!!!!!!!!

网友B:
不错不错!干扰大检查一下是否汽油机打火干扰,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再拉距离看看。接收机放置尽量离发动机远一些。实在不行只能换套遥控试试

网友C:
楼主手工超强,请教一下,糊玻璃布用的原料及配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超强,请教一下,糊玻璃布用的原料及配比,谢谢

淘宝上有套装,配比都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套装,配比都有说明!

给个链接呗,懒得找了,谢谢,或者给些搜索的关键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呗,懒得找了,谢谢,或者给些搜索的关键字呗。

196树脂

网友D:
为什么会用到那么多的原子灰?少量原子灰补平就可以了,这么大的量,你是不好打磨!顺便说一下,请在你的文章中加入标点符号和纠正错别字,这样可以提升你的逼格!
关于干扰,请考虑发动机问题。祝开心。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我以前用水泥翻过一个小的船模型,用的是KT板做的船翻得,用04玻璃钢布但是04的太厚在有棱角的地方无法有效贴合,而且气泡很多。后来改用01的但不知为啥开始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树脂不固化,问了下卖树脂的好像是因为冬天温度低导致的,不知道你的是啥原因。。。。。。
另外你那些桨在网上好像有卖的是一些铸造的好像  比较便宜   也有些可以用来个人DIY涡喷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干扰大检查一下是否汽油机打火干扰,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再拉距离看看。接收机放置尽量离发动机远 ...

接收机已经放到船头了,最大距离了,不过舵机的线全部都是延长的!不知道干扰是不是这样来的,而且油门舵机直接绑在发动机上,就算不干扰的时候,发动机一启动抖舵很明显但是也能控制!不知道干扰是来源磁电机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我以前用水泥翻过一个小的船模型,用的是KT板做的船翻得,用04玻璃钢布但是04的太厚在有棱角的 ...

一部分树脂只会在夏天固化不完全,因为天气一热树脂里的忘了叫什么的化学成分会蒸发所以固化不完全,要靠添加才有,一般人不知道,百度了更久才找到的!冬天这个问题不会出现!最近又买了一批树脂没有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就是树脂的问题厂家的制造问题,天气怎么热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用到那么多的原子灰?少量原子灰补平就可以了,这么大的量,你是不好打磨!顺便说一下,请在你的文 ...

图纸和做出来区别比较大!很多地方要做出弧度所以用了非常多的原子灰,关于你说的大量原子灰不好打磨,的确整整纯手工打磨了21天!每天7个小时打磨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我以前用水泥翻过一个小的船模型,用的是KT板做的船翻得,用04玻璃钢布但是04的太厚在有棱角的 ...

我就是做铸造的!关于喷水推进器的螺旋桨,尺寸比较小铸造有一定难度,不过可以用失蜡法铸造还有石膏铸造,由于要做模具比较麻烦,而且我做型砂铸造的,这类还需要实践,需要时间!目前效率比较低,不过能20KM已经不错了!船过重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手艺真棒

网友:
简直就是铁柱磨成针现实版
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佩服

网友F:
厉害纯手工的

网友G(2015-08-15):
我觉得喷水口小了

网友H:
感觉用航模的汽油发动机会好很多

网友I:
巨作啊,大家伙

网友J:
汽油机干扰制定大 控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你换套好的控 应该就没事了 玩汽油车不应好控 很容易失控

网友K:
关于失控问题:
1\如果不是2.4G的设备,就要选用PCM的格式,PPM会一定失控,而PCM不会。
2\火花塞必须选用带“R”标志的火花塞,也就是“电阻型火花塞”。这种火花塞里边带有5K的电阻,能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L:
大工程 树脂不固化完全,我遇到两次 ,你可以适当多加点固化剂,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M:
楼主太强悍了,我也想做条这样的船,能将相关图纸发给我吗,我的qq邮箱是316566469@qq。com

网友M:
楼主能把你的喷水推进器的图纸和资料发给我吗,我最近也在做喷水船,你的这个发动机是多大的,我的船有1.8米,能用电机的吗

网友N:
我能不赞吗~~~太好了~~~

网友O:
楼主 你好 可以请教下发动机是怎么改水冷的吗?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P:
功力深厚,只有这样的评价,但是船体翻模材料浪费严重!

网友Q(2015-09-14):
楼主手工太强了,学习

网友R(2016-05-12):
全手工,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S:
楼主你好 请问木制打完原子灰的模具用什么和石膏脱模 也是用脱模膏和凡士林吗

网友S:
楼主 请问你是涂的几层02的玻璃纤维 02就是0.2mm厚的玻璃纤维了吗

网友T:
朋友你好,你做喷水推进的遥控船,船壳长宽多大的,能否用你的模具帮忙糊一个船壳,想买一个。朋友手工非常厉害!

网友U(2016-06-17):
師兄 你手艺卓越
但是發動機真不力了

网友V:
太模型会折腾了

网友W:
不知道楼主的遥控器换了没有,个人建议楼主【使用FUTABA T6EXHP控,接收136HP】。

网友X(2016-11-25):
厉害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树脂 固化剂

网友Y:
楼主的耐力真强

网友(2017-05-18):
楼主,你甲板跟船体用什么胶胶的?

网友Z:
手糊玻璃钢树脂用的哪种

网友AA(2017-11-14):
真是战线够长工程浩大,手工超强呀!

网友AB:
楼主太强大了,居然还有铝合金铸造的!!!!!!!!!
不过现在讲究分工合作,应该抓住一个核心的技术,其他应当外包一下的!

网友AC: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高啊,赞

网友AD(2018-09-04):
船那么大那么重,飞不起来啊

网友:
请问大神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AB(2019-05-30):
请问下大神,汽油机的油门是如何遥控的??

网友AE:
楼主是天6的控吧,换个控试试

网友AF:
手工是真的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