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大家都是咋玩油机的

楼主(2015-07-16):
我的飞上一波,热车就不好启动了,麻烦

网友A:
你的发动机调节有问题!直升机都带活塞环的比船用的和车用的 都要稳定啊,自己主油针是多少,火头都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飞完一轮,飞机要冷却下。否则机闸温度过高,内压会把油管的油往油箱压,导致吸不上油,这是启动难的原因,非要启动,就把风门开大点,启动器转久点,看着油管的油吸上了,即将着车再关到怠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完一轮,飞机要冷却下。否则机闸温度过高,内压会把油管的油往油箱压,导致吸不上油,这是启动难的原因, ...

意思是油管的油只要进来,启动就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动机调节有问题!直升机都带活塞环的比船用的和车用的 都要稳定啊,自己主油针是多少,火头都检查一下 ...

油针没调好会导致这种现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油管的油只要进来,启动就没问题了吧

是的,因为模型发动机都没有燃油泵,靠的是活塞上行时的负压把油吸进来。如果发动机曲轴箱温度高,静止时,会产生正压,把油压回油箱。但只要运转速度上来了,活塞产生的负压大过温度高的正压也会把油吸上。

网友:
才入魔新手,已购油机,没敢飞

网友A:
应该是活塞排出的废气才产生一定的正压给油箱,才会使油顺着油管进化油器,楼主应该可以看见油有没有进化油器,如果没有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用手指堵住排气管,然后有启动机转一会就会看见油重油箱流进化油器的 然后在夹火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活塞排出的废气才产生一定的正压给油箱,才会使油顺着油管进化油器,楼主应该可以看见油有没有进化油 ...

只有这一种解决办法吗?

网友:
调富油点不就好啦

网友:
我想找一些  组装油动直升机的图纸和配件清单      能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