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俯仰角度大会自激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云台俯仰角度大了以后会发生自激抖动的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我调了很久也没有解决。

网友A:
一般是重新调参,加大俯仰电机的功率并重新调整PID,不一定能够一步到位,慢慢试着调整。

网友:
大疆的1.08软件里只有h3-2d,怎么调h3-3d?我的云台俯仰一直在抖动,发出叫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重新调参,加大俯仰电机的功率并重新调整PID,不一定能够一步到位,慢慢试着调整。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云台这个东西慢慢来

网友B:
我调了之后俯仰角度有个方向不能回中反而往相反方向转,不知道什么回事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B:
我调了之后俯仰角度有个方向不能回中反而往相反方向转,不知道什么回事

是不是电机方向弄反了?设成反方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机方向弄反了?设成反方向试试。

已经解决了,是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