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表决一下,是时候修改个别航模名词术语了

楼主(2015-07-17):
飞电直的应该有自己的名词术语,而不是老跟着固定翼使用升降舵和副翼舵这两个名词。我建议升降舵改为进退舵,副翼舵改为侧飞舵。航模电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专用术语,而不是套用固定翼的术语。不过,有哪间航模厂商敢第一个吃螃蟹?敢在自己的产品说明书中使用进退舵和侧飞舵这样两个名词?怕被人冷嘲热讽,估计不敢用。

现在补充说明一下,有些人理解错误,我的意思是说,在航模直升机的范围内使用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新名词,至于固定翼方面的,可以保留升降舵和副翼舵这两个名词,大家各行其道。

网友:
直接前后舵左右舵就是了。不过,有意义么?

网友A:
你这个帖子就会被 冷嘲热讽的

网友B:
对也我这又玩固定翼,又飞直机的人来说,还是别改为好!

网友:
我教朋友飞四轴,向前说推升降舵,向后说拉升降舵,也有人迷惑问为什么这么叫。但我还真没想到改个名字。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
有史以来看到色最牛逼的的帖子

网友C:
嗯。此贴会火。

我也建议一个:油门不叫油门,叫“快点转”。话说油门可以改成“升降”哦?

网友D:
油門:升降。左右:左轉右轉。升降:仰俯。副翼:左右側飛

网友D:
感覺這樣才符合直升機動作

网友E:
前后左右上下舵,左转右转,好了

网友F:
改航模术语。想法很大胆,实现比较难。从另一个方面看,说升降舵、副翼表明你是内行。而说进退、侧飞表明你是外行,呵呵!

网友:
等你成为AMA主席时,也许有可能。

不要瞎想了,洗洗睡吧,折腾这些没用的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航模术语。想法很大胆,实现比较难。从另一个方面看,说升降舵、副翼表明你是内行。而说进退、侧飞表明你 ...

什么内行外行?不然的话你想到可以改为叫什么?

网友:
改了干嘛,有意义吗,还不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門:升降。左右:左轉右轉。升降:仰俯。副翼:左右側飛

更简化一点:油門:升降。左右:转向。升降:仰俯。副翼:侧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帖子就会被 冷嘲热讽的

呵呵

网友G:
其实一直都不知道直机有侧飞功能,都是打哪边向哪边倒(翻)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上下前后左右不就完了,费这事干嘛

网友H:
约定俗成了的东西,没必要。你要是改了,对于飞直升机的人来说的确是形象些,但又会有刚入门的人纠结半天,直升机的进退舵和固定翼的升降舵是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网友:
而且直升机一般用的是“俯仰”,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副翼”,和固定翼一样,也还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I:
有些事,表面看起来合理,可是不复合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实施不起来就是没意义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键盘不是按照标准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当时是为了适应机械打字机的反应速度的,后来电子键盘出现了,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有人想改成标准顺序的,微软还出过这样的键盘,可是,没人用,大家都用习惯了这种排列了

网友J:
然而这样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K:
自己查下英文控对应选项的中文翻译名先楼主先把翻译名称搞掂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也我这又玩固定翼,又飞直机的人来说,还是别改为好!

现在补充说明一下,有些人理解错误,我的意思 是说,在航模直升机的范围内使用进退舵和侧飞 舵这两个新名词,至于固定翼方面的,可以保留 升降舵和副翼舵这两个名词,大家各行其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一直都不知道直机有侧飞功能,都是打哪边向哪边倒(翻)

你打舵打大了,EXP曲线调得太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约定俗成了的东西,没必要。你要是改了,对于飞直升机的人来说的确是形象些,但又会有刚入门的人纠结半天, ...

我的意思是说,在航模直升机范围内使用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新名词,至于固定翼方面,可以保留升降舵和副翼舵这两个名词,大家各行其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些事,表面看起来合理,可是不复合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实施不起来就是没意义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现在 ...

并不是为了适应机械键盘的反应速度,而是按照英文字母的使用频率去设置电脑键盘上的英文字母顺序,举个例子,为什么英文字母 Q 和 Z 这两个被塞到角落里?就因为这两个字母使用频率最低,而英文字母 A S D F G H 这几个,使用频率较高,被放在电脑键盘的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查下英文控对应选项的中文翻译名先楼主先把翻译名称搞掂先吧。

英文单词里没有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术语,而且副翼舵的那个单词也不是纯正的英语单词,而是一个法语单词,但英语就是有这样的包容度,能够包容法语单词融入进去。现在我建议航模直升机使用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新名词,难道你就这样抵触吗?更何况我又没叫固定翼那边一起改,我是说在航模直升机范围内使用进退舵和侧飞舵,固定翼方面的,可以保留升降舵和副翼舵,大家各行其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此贴会火。

我也建议一个:油门不叫油门,叫“快点转”。话说油门可以改成“升降”哦?

照你这样说,为什么不叫“慢点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打舵打大了,EXP曲线调得太敏感。

不大怎么摆和翻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英文单词里没有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术语,而且副翼舵的那个单词也不是纯正的英语单词,而是一个法语单词 ...

无语你加油推动吧,制造沟通困难。你现在等于叫不要简体字了全部用繁体字,你看下还有多少人看得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单词里没有进退舵和侧飞舵这两个术语,而且副翼舵的那个单词也不是纯正的英语单词,而是一个法语单词 ...

对了请将以前的所有技术文章,还有所有遥控说明,还有找所有的中文遥控器厂家改固件,因为里面的选项都是按以前的名称设定的哦,你先将这些搞掂了不用你号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语你加油推动吧,制造沟通困难。你现在等于叫不要简体字了全部用繁体字,你看下还有多少人看得懂。

你拉开话题太大了,这跟使用繁体字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拉开话题太大了,这跟使用繁体字完全是两回事。

不是一回事吗?字体改了就看不懂了,名称直接变了还怎么沟通?

网友G:
推油门起转,定速提螺距上空,打前进舵来个180+90度前翻,机头向上满螺距弹出10m之后打螺距定格,推进退舵来几个个钟摆,向前高速航线用侧飞舵加个蛇滚?

网友:
国际通用,约定成俗的东西估计不好改~~楼主加油说服所有直机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为了适应机械键盘的反应速度,而是按照英文字母的使用频率去设置电脑键盘上的英文字母顺序,举个例 ...

1.QWERTY键盘是为了降低打字速度 最初,打字机的键盘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但如果打字速度过快,某些键的组合很容易出现卡键问题,于是克里斯托夫?拉森?授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发明了QWERTY键盘布局,他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方向,最大限度放慢敲键速度以避免卡键。授斯在1868年申请专利,1873年使用此布局的第一台商用打字机成功投放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有今天键盘的排列方式。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129年前形成的、以放慢敲键速度为目的的键盘排列方式却延续至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前后左右上下舵,左转右转,好了

赞同,玩四轴就可以这样叫,我把四轴给朋友飞就在一旁这么指导来着,你要说俯仰横滚什么的,他早炸了

网友M:
首先你对前后左右的界定就已经是狭隘的理解了,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飞机的动作已经不是停留在汽车的那种前后左右的思维了。俺理解的升降是前后翻滚,副翼是左右侧滚,于是:你确定升降就是等于“前进和后退”?副翼就是等于“左右侧飞”?

网友:
不如改叫油门改叫上飞下飞,副翼改叫左飞右飞,升降改成前飞后飞,方向改叫左转右转岂不是 更好理解

网友:
只是一种叫法而已,没啥必要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而这样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样有很大的卵用!可助你一晚七次高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而这样并没有什么卵用!

有很大的卵用!可以助你一夜七次高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赞同,玩四轴就可以这样叫,我把四轴给朋友飞就在一旁这么指导来着,你要说俯仰横滚什么的,他早炸了{:1_ ...

我说的是电直,不是四轴。你也拉开话题了。不如你自己也创造几个适合四轴的新名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你对前后左右的界定就已经是狭隘的理解了,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飞机的动作已经不是停留在汽车的那种前 ...

什么狭隘的理解?照你这样说,电直就只能翻滚侧滚吗?不可以平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一回事吗?字体改了就看不懂了,名称直接变了还怎么沟通?

以前中华民国时期用的还是繁体字,后来新中国用的是简体字,那人们又是如何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而这样并没有什么卵用!

有很大的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推油门起转,定速提螺距上空,打前进舵来个180+90度前翻,机头向上满螺距弹出10m之后打螺距定格,推进退舵 ...

哒!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狭隘的理解?照你这样说,电直就只能翻滚侧滚吗?不可以平飞的吗?

飞行方向本来就只是翻滚的副产品,推某个舵让机子倾斜到某个角度,松开舵,它就会维持这个角度,而飞行方向主要是由主旋翼倾角和螺距方向决定的(除非是自稳锤子机)
直机控制通道名称和飞行方向本就没什么关系,何必联系到一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油门起转,定速提螺距上空,打前进舵来个180+90度前翻,机头向上满螺距弹出10m之后打螺距定格,推进退舵 ...

你这么啰嗦干嘛?你不想用那两个新名词就算了。我只是提出建议而已,又不是拿把菜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行方向本来就只是翻滚的副产品,推某个舵让机子倾斜到某个角度,松开舵,它就会维持这个角度,而飞行方 ...

什么飞行方向本来就只是翻滚的副产品?你颠倒次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行方向本来就只是翻滚的副产品?你颠倒次序了。

直机控制通道本来控制的就是姿态,飞行方向本就是姿态决定的
说方向是翻滚的副产物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中华民国时期用的还是繁体字,后来新中国用的是简体字,那人们又是如何适应的?

难道到时同时飞多轴固定翼的聊通道时候聊电直一套,聊固定翼一套,聊多轴一套了别的飞行器一套?简直是阻碍科技发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