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mini怎么接线开关电源才能6a充电

楼主(2015-07-17):
本人想买个开关电源来供电  不知道怎么接线   买一个18v10a的开关电源

网友A:
B6 mini已经支持18V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 mini已经支持18V供电了!

所以我问是不是买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上6a充电

网友B:
要看你的B6是多大功率的,充几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B6是多大功率的,充几S的电池。

充3s

网友B:
你的B6mini要是80W功率那么充3S11.1V差不多可以开到6A电流,如果B6功率60W那也就5A不到。稳压电源功率大于充电器功率20% 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6mini要是80W功率那么充3S11.1V差不多可以开到6A电流,如果B6功率60W那也就5A不到。稳压电源功率大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B6mini要是80W功率那么充3S11.1V差不多可以开到6A电流,如果B6功率60W那也就5A不到。稳压电源功率大于 ...

不清楚这个   我只知道电源就是自带的适配器  要到15V以上才能全力

网友:
B6正常 标配是12V5A的充电器 60W除了1.2 只有50W功率  12.6V 3S电池 4A充电而已
B6也是50W最大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