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FPV 5.8G接收显示器 雪花屏和蓝屏的实际效果对比

楼主(2015-07-17):
航模FPV 5.8G接收显示器经常有人纠结雪花屏和蓝屏,我做了实际测试,用200毫瓦的发射机,在室内隔几层墙,发现差别真的非常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膜拜啊。看来真的区别不大啊。

网友:
关键在于信号微弱的时候,蓝屏的会蓝屏,雪花的会比蓝屏的晚一些花,要是飞机在天上就不是像你这样闪一下了。你要在天上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
你要在闪的比较严重的地方多停留一下  这样更模拟真实情况

网友:
飞行过程中蓝屏,心理压力都会大很多

网友:
区别是很大的。
飞上天就知道了区别了,不是这样在地面的。
有时候,画面没有了,但是参数还是能看清的。
救机的那一瞬间,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画面,参数至关重要,不用看画面,凭借看隐隐约约的参数,还能把飞机救回来,或是找回来。

楼主:
其实蓝屏的也会大量出现雪花,只有信号完全丢失2秒后才蓝屏,我想问下各位你们有没有实际对比测试过?实践为王

网友:
等信号十分不好时候就有区别了~~~我丢机就是因为突然蓝屏,然后蓝几秒闪下雪花~~~最后飞远了丢了~~~

网友:
蓝屏真的这差吗

网友:
雪花屏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在信号很弱的时候,你还能模糊的看到一点图像。这对于高速飞行的飞机来说,帮助很大的。其次就是雪花屏的响应时间要比蓝屏的快几倍的。大家可以做试验看看。蓝屏的机器从你插电到完全显示出来图像需要的时间远远大于雪花屏。这种的原理不详述了。相信老模友都了解。

网友(2015-09-22):
蓝屏还分2种。一种就是楼主手里的哪种,弱信号显示图像和雪花,没信号才蓝屏。另外一种就是高分辨率,高亮度的IPS屏,这种屏弱信号直接蓝屏或者黑屏,没信号也是蓝屏或者黑屏。这样,恢复时间就相当的长。基本上FPV就不可用。所以,见到1280*800的IPS屏,基本上就不用买了。如果哪位模友买到了IPS雪花屏,一定要上一张弱信号显示图像和雪花的照片,不胜感激。

网友:
雪花屏好些,蓝屏压力太大

楼主:
FPV其实有很多误区的,很多人FPV实际经验都没有10小时

网友(2019-07-23):
很涨姿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