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精灵2居然无法保存配置

楼主(2015-07-17):
准备把GPS的 Z 轴数值改为 -3。

结果改完 ,飞机关机 ,再开机 ,Z 自动又变成 0 了 。我靠

咋回事?

=====================================================

让我们再看看 精灵1的情况,经过测试 ,精灵1 可以正常修改 Z 轴参数

网友:
精灵2也能飞飞翼??

网友A:
回车确认保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你飞控,没有连好。确认COM端口正常。以及能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车确认保存

还不至于弱至如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没有连好。确认COM端口正常。以及能读写。

不至于这么弱,其他参数ok

网友C:
本来就不能改。p2没必要。比较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不能改。p2没必要。比较紧凑

不能改,丫的就搞成灰色啊,知道是阉割版,也不能这么无耻做了婊子还立牌坊,是吧

网友D:
精灵飞控默写参数不能改,不是单独版的哪吒V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飞控默写参数不能改,不是单独版的哪吒V2飞控

如此p1还是厚道多了

网友:
失控模式能修改吗?  不能吧。

网友:
一楼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