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M大大的固件如何跟dsm2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5-07-17):
dsm2接收机接上对频线。控上选对频。卖家说对上了会自动退出。可是我的控不会自动退出(接近电容的那个灯从快闪变长亮)。据说对两次也可以。第二次对(一个灯长亮一个灯慢闪)控还是不会退出。这个时候貌似对上了。可是断电再上电又是没对上的状态。接收机是AR6100E的几十块的那种。这是什么情况哦?

网友A(2015-09-03):
替代本來的樓主再頂一下,因我都想問同樣問題 ,D7E 刷了MCKEY 固件 ,但Dsm2怎對頻???

网友B(2015-11-13):
替代本來的樓主再頂一下,因我都想問同樣問題 ,D7E 刷了MCKEY 固件 ,但Dsm2怎對頻?

网友B:
我的刷了m固件貌似就没对上过

网友C(2015-12-16):
正常对频的方式没啥特别阿,我也是用m大的一直都没问题。
接收机插上对频线,指示灯快闪,控选到DSM2协议,选择对频,按确定,接收机指示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