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动力的P3电池出来了订了几个

楼主(2015-07-17):
等到货了 测试上图
实测17分钟 显示20分钟 最终电压3.73左右  感觉不错

货到

货到

6S插头

6S插头

网友A:
高手,,,居然P3也破解了

网友:
赶紧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居然P3也破解了

这个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把电芯和电池主板分离  然后焊上主电源插头和 平衡头就行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把电芯和电池主板分离  然后焊上主电源插头和 平衡头就行 了

电池容易弄,但是,想要在地面读取电池的数据,还是需要一点含量的。要让原装电路能够正常的读取新电池的电压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改了用电方式,看他的改装,是加了升压模块(个人感觉应该是把3.7的电压升到3.8以供板子识别)和一个清除按钮(清除上一块电池信息,个人感觉原理,应该是进行某种断路吧),如果楼主改了,能否拆出来,look look高清图

网友D:
李德这货被骂成狗,你也敢买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易弄,但是,想要在地面读取电池的数据,还是需要一点含量的。要让原装电路能够正常的读取新电池的 ...

这个应该和改精灵2的电池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李德这货被骂成狗,你也敢买他的东西?

小白的忧桑 谢谢关注

网友C:
发个改装的套件正面照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改装的套件正面照 参考一下

改装的套件应该就是原电池的电路板。改装视频 http://v.qq.com/boke/page/c/0/l/c0158k9emvl.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装的套件应该就是原电池的电路板。改装视频 http://v.qq.com/boke/page/c/0/l/c0158k9emvl.html

改的不单纯只是板子,他还加了升压模块,从板子上还取了一个清楚键。关键是这两个,其他怎么搞都很简单。

网友E:
   现在飞到10的电的时候还启动自动返航么??  看视频里面出现了次10% 但是电压还是15.2 ,,,降下来的时候还有3.8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飞到10的电的时候还启动自动返航么??  看视频里面出现了次10% 但是电压还是15.2 ,,,降下来的时 ...

是的 能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单纯只是板子,他还加了升压模块,从板子上还取了一个清楚键。关键是这两个,其他怎么搞都很简单。 ...

板子已装上了,正面胶封起的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把电芯和电池主板分离  然后焊上主电源插头和 平衡头就行 了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懂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