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窗户里,搜星居然有3颗4颗,接了OSD才知道。都来汇报一下。。。

楼主(2015-07-17):
关窗户里,搜星居然有3颗4颗,接了OSD才知道。

以前都没搞过OSD,一直不知道,GPS能搜到几颗星。
呵呵这次加了OSD,终于知道了,原来,在窗户边上还是能搜到的,只是少一些。。

看看你们的都能搜到几颗星啊。。

都来汇报一下。。。

网友A:
看你楼层,楼层低,干扰大,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楼层,楼层低,干扰大,就少

二楼,
周围全都是3层以上楼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
周围全都是3层以上楼覆盖。。

固定翼肯定玩儿不了,只能多轴,垂直起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
周围全都是3层以上楼覆盖。。

回错了

网友B:
我在床上都试过搜到5颗我家住宅楼11层我是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床上都试过搜到5颗我家住宅楼11层我是7楼

网友:
什么型号的OSD?

网友:
我在床上搜到6颗

网友C:
我的一颗都搜不到。。。

网友D:
看有多少的窗户视野   我室内调试 收到过8颗星

楼主:
N1,接的NAZAV1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有多少的窗户视野   我室内调试 收到过8颗星

二楼吧,四周建筑物太多了,还能行。

8颗不错了,在室内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颗都搜不到。。。

啥GPS啊,这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床上都试过搜到5颗我家住宅楼11层我是7楼

有高度嘛,,要贴着地面,四周都是楼,就有点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GPS啊,这差啊。

零度的gps...

网友:
我在阳台4颗,放地板上没有

网友:
精灵2室内搜星曾经有过8颗的路过

网友:
4楼室内离窗1米左右,最多时6星,最少时没星,不知是天气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