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的尾电机

楼主(2015-07-17):
100S的尾电机一不小心甩出来,漆包线齐根断了,想自己重新绕,可是不知道怎么绕,请那位大神教下,用多大的线,绕几圈,最好能画个图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所述问题    我已经遇到过两回了     建议楼主还是换套尾管吧,  绕电机是很棘手的        换了尾管在塑料电机座上打两颗螺丝卡死电机会好得多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买了金属电机座还在快递    电机座来了改良一下准备试着装上    成功了我会回来告诉楼主怎么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00s的舵机非常的爱坏    经验得出    坏的舵机拆下先不要急着扔      仔细观察一下内部结构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管套松脱      我第一个舵机坏了就扔了,第二个坏的时候发现居然只是松脱  没什么大事

网友:
0.16线,18.19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述问题    我已经遇到过两回了     建议楼主还是换套尾管吧,  绕电机是很棘手的        换了尾管在塑 ...

舵机我也碰到过,我自己拆了发现是螺杆掉了,把它插回去就可以了,谢谢了,

楼主:
能否告诉我怎么绕,具体的绕法,我发现它有3个头,接电源又只有2个头~只是想自己折腾下,如果能告诉我具体的绕法那就太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告诉我怎么绕,具体的绕法,我发现它有3个头,接电源又只有2个头~只是想自己折腾下,如果能告诉我具体的 ...

加群313036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