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不通电的时候,电池能一直插在充电器上吗

楼主(2015-07-18):
A6没有通电,电池一直插在充电器上,电会不会跑掉啊,同样的,保姆没有通电,电池能一直插在保姆上吗?

网友A:
锂电池本来就自放电呀,不管你插不插都会跑电的,除非你把电池放电到保存电压,就不会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本来就自放电呀,不管你插不插都会跑电的,除非你把电池放电到保存电压,就不会跑了。

要是保存电压插到充电器或保姆上呢,会不会一直跑电?

网友: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充電或放電停止,就不會進電或放電,插不插也一樣,樓主你還是不要浪費電力吧,A6電源開著也用電吧

网友:
肯定跑的更多

网友:
lz 你手机电池充满了 就放手机里 关着机呢 会跑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本来就自放电呀,不管你插不插都会跑电的,除非你把电池放电到保存电压,就不会跑了。

就算到了保存电压该跑还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