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怎么设定纯手动操作啊?飞控不介入

楼主(2015-07-18):
如题,就更飞直机一样。

网友:
就是没有

楼主:
真的假的啊?

网友A:
这个题目就是错误的。
多轴飞行器如果没有飞控装置,没有自动平衡的功能,我估计没有人可以操纵它平稳飞行。就像直升机没有陀螺仪是没有办法飞行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飞控装置是必须的。当然,它有哪些功能是可以研究的。
1.只有陀螺仪——可以提供一点平衡功能。
2.陀螺仪+加速度仪+地磁传感器——组成惯性导航系统,实现姿态控制。
3增加高度计——可以定高。
4.增加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实现定位、返航。
5.增加地面站——可以编程飞行。
我估计楼主是想摆脱飞控装置的限制,要想飞得更高更远,要想在禁 飞区里飞行吧!
这样的话,离开全面禁 飞的日子就不远了。法国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B:
精灵2有手动模式,和直升机一样,手动模式其实陀螺也在起作用,只是作用为保持当前姿态,这和直机三轴陀螺是一样的。精灵3没有玩过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就是错误的。
多轴飞行器如果没有飞控装置,没有自动平衡的功能,我估计没有人可以操纵它平稳 ...

呵呵,那本座苦练3D 3C的细腻手感,如何表达航线艺术,和摄影艺术呢?寡人本是艺术家好几个礼拜~~为何定要隔靴搔痒?连个跟手的手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有手动模式,和直升机一样,手动模式其实陀螺也在起作用,只是作用为保持当前姿态,这和直机三轴陀螺 ...

我擦,精灵3不搞手动模式....这下坑爹了

网友:
精灵2貌似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本座苦练3D 3C的细腻手感,如何表达航线艺术,和摄影艺术呢?寡人本是艺术家好几个礼拜~~为何定 ...

3D、3C你是离不开飞控装置的。没有陀螺仪你能飞?
精灵3有姿态模式。GPS和视觉定位都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