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翻位置有那两多属插口是什么作用的呀

楼主(2015-07-18):
我新手,想弱弱的问一下。。这两船的防翻位置有那两金属插口是什么作用的呀?还有我的白色O想改防翻,有详细教程吗?请教一下。。感激不尽。。

我想改防翻的O

我想改防翻的O

楼主:
我O艇是65长的。

网友:
对船一窍不通。。。。

网友:
安全開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660

圖片來源:hefengeagle技术贴:一张图稿定安全开关

网友:
安全开关

楼主:
65cm o做防翻是什么比例?有图有尺寸吗?

网友(2015-12-02):
  侧面看船型怎样的就用厚点的卡纸剪个大概形状出来  然后修剪到四周围缝隙不是那么大就用那卡纸的样子 剪个环氧板出来
上胶!

网友:
安全插头

网友:
是安全开关  可以使船在封胶带时处于未通电状态 遇到紧急情况也能及时断电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