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丽465低油门震动非常严重,都跳起来了

楼主(2015-07-18):
富丽465低油门在15-20%油门左右振动非常严重,脚架离地都跳起来东倒西歪了,K8震动显示最大值4000,油门低或者高于20%振动缓解很多,前一次飞行一切正常,也无炸鸡,本次飞行就突然出现,请大神出现~

网友A:
桨没甩直就这样的,果断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没甩直就这样的,果断推油门

大桨松紧调了多次,紧点松点都震得一塌糊涂,和有没有甩直关系不大吧,而且降落在地上转速下来过程中也震得很厉害,感觉很吓人快翻了

网友B:
这个现象是典型的地面共振。
检查桨螺丝松紧(最重要的是两个桨的螺丝一样紧)
检查横轴,主轴,检查尾轴,传动轴,检查主桨配平。。
这种问题一般出在主旋翼头上。

网友C:
跟旋翼头有很大关系  我上回飞450只是缓推油门  达到要离地而未离地·的时候突然就往一边侧 直接就打桨了  即使打舵飞起来也直哆嗦 想要保持悬停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典型的地面共振。
检查桨螺丝松紧(最重要的是两个桨的螺丝一样紧)
检查横轴,主轴,检查尾轴 ...

那一个一个排查下,顺便问下,我的尾管是没有插到尾座底的,这个是否也有会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一个一个排查下,顺便问下,我的尾管是没有插到尾座底的,这个是否也有会影响?

为什么不插到底呢 皮传?你这有些危险吧 万一空中尾管松脱 锁尾失灵 你咋整

如果没炸机 大桨没甩开应该是占很大层面 也有可能是 横轴 主轴有变形(弯曲) 有些弯曲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都尝试过了 你可以试一下更换新的横轴主轴试试  你这问题不难

推油门的时候要避开那个共振点 不知道你开不开车 车也是有共振点的 油门踩到那个位置就震的厉害 踩过或者没踩到那个位置都不这么震   我的踏板摩托车就是这样 油门拧到那个地方就震的很厉害 声音也大 油门在大一点就好了 时速20公里左右的时候 我那摩托车声音很好 底一点的时候就震 我是油动摩托(雅迪牌 。。)道理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插到底呢 皮传?你这有些危险吧 万一空中尾管松脱 锁尾失灵 你咋整

如果没炸机 大桨没甩开应 ...

是轴传,因为尾管插到底后,尾舵的连杆球头拧到头还是太长了,所以把尾管拔出来了大概一公分,有别的好办法吗?

共振可以理解,推油门快点推过共振点可以改善很多,但降落到地面转速下来过程中到那个共振点就没法避免了啊,震得脚架离地东倒西歪实在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旋翼头有很大关系  我上回飞450只是缓推油门  达到要离地而未离地·的时候突然就往一边侧 直接就打桨了   ...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开定速,降落时就不怕那个共振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一个一个排查下,顺便问下,我的尾管是没有插到尾座底的,这个是否也有会影响?

如果拔出一公分,那太多了。
两边球头都到底了么??

网友:
油门推高跨过这个共振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拔出一公分,那太多了。
两边球头都到底了么??

都到底了,应该在5~10m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轴传,因为尾管插到底后,尾舵的连杆球头拧到头还是太长了,所以把尾管拔出来了大概一公分,有别的好办 ...

富丽的尾拉杆都有点偏长,裁短一公分就行了,把尾管还是插进尾管座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丽的尾拉杆都有点偏长,裁短一公分就行了,把尾管还是插进尾管座里吧

碳纤杆能拔出来吗,貌似超紧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碳纤杆能拔出来吗,貌似超紧哦

用打火机烤那个有螺牙的金属连杆套,过一会里面的胶就松了可以拔出来了
裁到合适的长度后再用502粘回去不过要控制好长度,太长太短都不行,建议稍微短一点,这样还可以通过球头扣的螺牙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打火机烤那个有螺牙的金属连杆套,过一会里面的胶就松了可以拔出来了
裁到合适的长度后再用502粘回去 ...

受教了,回去试试,3Q

网友:
检查主轴,即使没有炸,飞的多了主轴也会轻微弯曲

网友:
我的480有时也有这情况,轻推油门飞机也快跳起来了根本就不敢再推油门,再推油门估计飞机直接倒地打稀烂。我自己估计还是装机哪里有问题
但我也一直没找到问题

楼主:
共振还是没解决,悬停震动2000多,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最近比较忙,将就着飞吧

网友:
换大飞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低速震,头子和主轴

网友(2015-08-17):
把富丽金属件换冰人就好了,我那架新的时候怎么都调不好后来换了冰人就爽飞了?早知道还不如折腾2手450L了

网友:
换旋翼头

网友:
拆光光电机看有共振吗?电机低转速震动就是电机共振,解决办法换电机轴承。

网友:
以前我450l也有这种情况,跟楼主描述一样,小炸一下就这样了,主轴尾轴横轴都换了也不好使,后来换了中联好多了

网友F:
先问个问题,你这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么?

网友G:
路过学习,我的465也是,有时候震动大的很,悬停的时候,震动一大,自旋一下就好了,
而且有时候有双桨,你动一下十字盘,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个问题,你这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么?

突然出现的,现在一直最大震动4000,悬停2000-2400,也没变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我的465也是,有时候震动大的很,悬停的时候,震动一大,自旋一下就好了,
而且有时候有双桨, ...

现在只会悬停航线,貌似没影响,也先懒得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插到底呢 皮传?你这有些危险吧 万一空中尾管松脱 锁尾失灵 你咋整

如果没炸机 大桨没甩开应 ...

玩了这么久。。从来没遇到过共振一说。。能详细说下机型和油门大概多少共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出现的,现在一直最大震动4000,悬停2000-2400,也没变更厉害

你检查主轴轴承了么?上面那颗尤其爱坏,你换两颗主轴轴承试试。我前几天刚解决的,跟你的描述很像,飞机在低转速的时候,尤其是降落要停的时候,跳的可欢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玩了这么久。。从来没遇到过共振一说。。能详细说下机型和油门大概多少共振么

分机分人

网友:
我的450L同样问题,比你的还严重,降落时必炸。始终找不到原因。目前是这样飞的:1.油门定速,2.起飞时果断,快速摆脱共振点,3.降落时空中熄火,补推螺距,让转速低于共振点时再落地。

网友:
看来震动是这类机器的通病

网友:
福利经常这样,有的时候自己就把主轴横轴甩弯了!
检查一下吧!

网友:
大桨位置对换

网友I:
昨天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换了副桨自动解决。。。

网友J:
换好一点的大奖

网友K: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尾桨直接被甩掉!后面发现尾轴弯了

网友L(2016-05-08):
大奖或者旋翼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