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镜头盖

楼主(2015-07-18):
新做了个精灵3镜头盖,用软胶做不伤镜头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要是那个盖子上不写dji 写个优衣库我觉得会更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要是那个盖子上不写dji 写个优衣库我觉得会更霸气

网友(2015-11-19):
楼主,借用此贴跟你请教。关于JR DSX7 PPM 信号问题。之前看你的贴成功改飞梦2.4G。想请教一下,如果按照你图上的PPM线标示,从那边引线连接A控433是否可行。我想用该控跟A433直连。我试过用音频接口,不行。有人说过JR的PPM信号不是标准信号,A433识别不了。不知道你从高频头那边引线出来PPM信号怎么样?时候可以连接A433?谢谢。

网友:
什么材质?开模的吗?还是3D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