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天线切换器

楼主(2015-07-18):
dc-18G
插损0.5db
3s电池供电
可手动切换天线
可用于5.8G图传接收天线切换 发射2.4G天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就是可采用两个天线 选择其中一个使用

楼主:
比如一个定向 一个全向 可手动选择其中一个使用

网友A:
莫非你仅仅是 改了馈线?加了旁路开关? 还是有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你仅仅是 改了馈线?加了旁路开关? 还是有滤波电路?

有电路 需要电源

楼主:
隔离度 60db

网友:
大家看不懂的原因,在于说的一个是接收, 一个是发射;一个是5.8G,一个是2.4G。

楼主:
可以用于发射端 也可用于接收端

楼主:
比如5.8g图传接收 可以装一个全向和一个定向 近距离切到全向 远距离切到定向

网友B:
好东西,不过双路接收岂不是更方便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不过双路接收岂不是更方便更可靠

双路接收需要双路接收机

楼主:
也可用于发射端 比如发射机 装一个全向一个定向 可以切换 距离近选全向 距离远选定向

楼主:
有效解决 近场用全向 远场用定向增加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可采用两个天线 选择其中一个使用

是的,天线不是电源线,这样切换电路线损会很大。

网友:
同意15楼

网友:
有什么用??

楼主:
也可用于天线测试和对比

网友A:
手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切换?
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