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发图

楼主(2015-07-18):
无聊发发图记录下,今天去场外调机。

网友A:
骚机 骚控  建议蓝牙不用的时候把蓝牙模块和陀螺仪的连线断开

网友B:
遥控,陀螺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机 骚控  建议蓝牙不用的时候把蓝牙模块和陀螺仪的连线断开

对了问问,这样会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陀螺仪都好

网友:
460MX电机能直接用在X3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问问,这样会有什么影响么

蓝牙是2.4G   遥控器也是2.4G  你说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控好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2.4G   遥控器也是2.4G  你说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2.4g只是个范围,所有的控也都是2.4g,按这样说不能一起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