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没有按通道教练功能,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接头追吗?

楼主(2015-07-18):
天九没有按通道教练功能,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接头追吗?记得以前好像有人说工通过433增程和可以接,是这样吗?

用哪款433?怎么接呀?

网友A:
有双ppm输入的433就可以

网友B:
淘宝搜 剑侠433 ,我用的是这个

网友C:
切糕就可以

网友D(2015-11-06):
请问楼主设成功了吗?我也是天九,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设成功了吗?我也是天九,愁啊,

天九自身是肯定不行的,这点已经证实,但是我用外挂433sh
已经成功,我用的是爱人R Link呃,现在应该叫MFD Link了,其它的牌子没用过,但是只要除遥控器那路ppm外,还有多出的一路ppm输入,就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九自身是肯定不行的,这点已经证实,但是我用外挂433sh
已经成功,我用的是爱人R Link呃,现在应该叫MF ...

意思就是买个增程模块接遥控器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双ppm输入的433就可以

请问lz433就是433增程模块吗?具体怎么操作啊?无比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 剑侠433 ,我用的是这个

请问lz具体怎么操作啊?你买的哪款433增程模块啊,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买个增程模块接遥控器里面吗?

网友:
哪一款,又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双ppm输入的433就可以

你用的哪一款,有链接吗

楼主:
淘宝一下,不想广告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哪一款,有链接吗

市面主流433都双有ppm输入

网友(2016-08-06):
rlink可以,正在使用

网友:
没有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