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拉罐救援船

楼主(2015-07-18):
为模友保驾护航,利用一些易拉罐和泡沫做了一个救援船。看到一些模友用下水道管做的救援船考虑到船身不可拆卸携带不够方便,我利用易拉罐做救援船的浮筒并做成可拆卸式以便于携带。

网友A:
擦,有点像江湖溪塘里永不沉没的瓶瓶,呵呵,开玩笑的,你的电子设备可是高大尚啊,还有图传,要是多些功能化的设备在上面,再美化一下船体,那才名副其实啊

网友B:
无刷 图传。。流弊到家

网友C:
接收机天线还得继续架高,50cm以上

网友D:
哈哈,半自动双向电调啊

网友E:
前端两个悬臂太长了,用细杆连接一下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F:
舵面还是拆了A表表盘改的。

网友F:
图传牛的,只是转向功能有点弱,不知道电调有没有倒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面还是拆了A表表盘改的。

哈哈,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半自动双向电调啊

是的,就是夏天临时玩玩所以没有专门买个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有点像江湖溪塘里永不沉没的瓶瓶,呵呵,开玩笑的,你的电子设备可是高大尚啊,还有图传,要是多些功能 ...

呵呵,就是临时玩玩。能把抛锚的船弄回来也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 图传。。流弊到家

都是从飞机上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天线还得继续架高,50cm以上

嗯,说的对。应该越高越好,一切天线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端两个悬臂太长了,用细杆连接一下会不会好点呢?

嗯,连上会好一些。实际试过强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牛的,只是转向功能有点弱,不知道电调有没有倒车的。

转向可以,满舵转弯半径一米多点。电调是单向的,采用调换电机相序实现倒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说的对。应该越高越好,一切天线都是。

2。4G的控其实不适合水面航模的,频率越高指向性越强,反射性,穿透性越弱的同时软低频更容易被水面吸收。水面一般用200MHZ以下的为妙,但你只是当临时的近距离用,这样快速搭造也是OK的

网友G: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多大的桨,说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多大的桨,说一下呗

朗宇2216,30A    9X6

网友H:
无刷一转动~你确定电机座不会掉到水里?

网友:
好高的天线

网友:
楼主不上个视频怎么对得起这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一转动~你确定电机座不会掉到水里?

你从哪断定电机座会掉到水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哪断定电机座会掉到水里?

泡沫000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电调啊?还有后退功能.

网友:
DIY的都是高人啊

网友I:
这创意不错,就是你这些易拉罐怎么连接起来的?还能确保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创意不错,就是你这些易拉罐怎么连接起来的?还能确保不漏水

从易拉罐的肩部剪开,抹上塑料胶对插起来就可以了。绝对不漏水

网友:
好创意,尤其是用魔术贴联接浮筒和设备舱真让人意想不到,看了视频,又方便又牢固,真不错。

网友:
创意无限,经济、实惠

网友J:
用多大桨,几S电,动力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多大桨,几S电,动力才够用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手头闲置器材灵活运用。我的桨是9X5,电池3S,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手头闲置器材灵活运用。我的桨是9X5,电池3S,

用什么样的正反桨啊?宝上正反桨都是一对的,单个能正反的叫什么桨?方便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样的正反桨啊?宝上正反桨都是一对的,单个能正反的叫什么桨?方便给个链接

正反桨都行。任意的一个桨都行。

网友K:
我觉得你那个用舵机改变电机相序才是最有创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你那个用舵机改变电机相序才是最有创意的

网友:
电调是双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