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刷个固件都弄不成了

楼主(2015-07-18):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排除通讯问题 硬件故障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
apm硬件不良的機率越來越高了

网友:
你试一下右上角的端口选项选com3

网友A:
地面站升级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升级一下试试看。

都没用啊

网友:
试试看把固件下载到本地,然后本地升级。网络升级有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sb线

换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