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了天线以后距离很短?

楼主(2015-07-18):
原来的天线断了 我找了个重新焊上 结果距离很短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焊工不敢恭维,焊天线不是焊电源线。

网友:
2.4G的天线馈线长度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天线看似不短,其实只有外端是馈线,其余部分只是导线。

网友:
照片拍得也不清晰,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反正那图看起来都焊成一坨了~~~看不清~~如果真是焊成一坨那是不行的

网友:
那根是天线?天线不是随便焊的 是有严格工艺标准的

网友:
你的烙铁和焊锡要换了,另外这个你焊的线可能是你剪短了一截,导致和3楼说的情况

网友:
额!这天线很细的!不好焊,焊短路了功放烧了距离就短了

网友:
我的fs-i6接收机天线断了,焊好了,接收机竟然烧了,又买了个新的

网友:
天線要用手弄请分好导線和地線的焊腳,同時把要改動的天線位弄清潔及舊的焊锡吸清,要見到焊位低,新的天線贾把要焊的銅腳要接觸於被焊的电板焊位表面才加上錫,而不能徐使焊於舊的錫上,要小心导線和地線的锡分清楚不要容過介!

网友:
我看到你就是已經把天線的焊腳焊得容埋一齊,所以得不到它最原本起碼的功能!

网友:
富斯的就别折腾了,非常多出这个问题,

网友:
除了上面大家分析的,还有一点就是天线头部分的屏蔽网要去掉的……

网友A:
大家分析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