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精灵3出的碳纤维9450桨真的比原装全塑9450桨好吗?

楼主(2015-07-18):
如题:请教各位大哥,精灵3官方商城出的碳纤维9450桨(黑的)真的比原装全塑9450桨(白色)好吗?刚问了客服说碳桨拉力大,白桨容易变形而损失动力,这个说法可信吗?谢谢

网友A:
碳桨明显要好 啊  原装白色的太软了

网友:
碳桨硬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桨明显要好 啊  原装白色的太软了

是说桨越硬越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桨越硬越好吗?

网友:
实际飞过,没有很明显的差异。单纯追求性能提升必要性不大,白桨已经做的很好了。
我买就是图好看,黑色和白桨金色彩条的都很酷。

网友B:
越硬越好      那我去订做不锈钢的

网友:
越硬越好      那我定制钛合金了··················

网友:
原装白色浆的硬度已经足够托举小小精灵了,就是换成超硬的浆也提升不了性能,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越硬越好      那我定制JJ材质的··················

网友:
硬桨动平衡做不好更容易引起震动

网友:
按理碳素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硬度高,重量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越硬越好      那我去订做不锈钢的

按理碳素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硬度高,重量轻,金属的不行,重量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碳素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硬度高,重量轻,金属的不行,重量太重!

I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