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毒蛇 需要配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2015-07-18):
刚进了第一台90涵道机 但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电调. 请高手指点一下和推荐一些比较有性价比高的电调。

网友A:
上x宝查就知道了,一般100A起步,看涵道了,飞翼都是130A

网友B:
致胜的毒蛇我用100A很好

网友C:
看你选什么涵道,电调a数大于涵道a数

网友D:
看涵道参数 80~15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