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w 3dr433数传,地面距离720米手机显示信号10% 正常吗

楼主(2015-07-18):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你这个算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这个算不错的了

那么近?那上天一会不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近?那上天一会不就没信号了

可以自己制作天线可以增加距离
还有就是增大功率

网友:
正常的 因为数传数据量比较大

网友B:
我刚买的时候是30米信号全无,后来发现设置成最小发射功率了。改成最大功率发射后,一千米信号80%以上,原装破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的时候是30米信号全无,后来发现设置成最小发射功率了。改成最大功率发射后,一千米信号80%以上,原 ...

天线也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的时候是30米信号全无,后来发现设置成最小发射功率了。改成最大功率发射后,一千米信号80%以上,原 ...

请教如何修改功率呢 我的915mhz 250mw也就几十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修改功率呢 我的915mhz 250mw也就几十米

在地面站里设置。线路全部接妥后不要点连接,直接查看

网友:
手機做地面站由於供電有限所以信號不穩定。

网友C:
谢谢您 我是915mhz的250mw 载入后显示发射功率20 就是最大了吗 还是改成250呢 好多数据请教您指点下 完全不知道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 我是915mhz的250mw 载入后显示发射功率20 就是最大了吗 还是改成250呢 好多数据请教您指点下 完全不 ...

远最大数值就是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