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想过制作一架不怕炸鸡的多轴?

楼主(2015-07-18):
炸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每一次炸鸡之后都感觉好无力,好心塞,热情被打击惨了。
看到那么多无人机运快递,手机控制无人机之类的新闻之后和周围的人交流,他们都没有无人机炸鸡的意识,更不要说维修损坏的无人机。那么有没有办法制作一个耐摔又轻便的无人机呢,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也能最大程度抗摔。大家发挥一下自己的奇思妙想吧。炸鸡图送上

网友:
怎么会炸鸡的

网友:
穿越机不怕炸鸡

网友:
吃炸鸡的比例
1、电调,动力配置,机架结构,请计算好,不要碰运气,糊来就占30%。
2,飞控的可靠性,飞前认真检测各种信号,占10%
3、无线电环境,周边高压线,手机发射站,大功率射频功放等,要注意,占20%
4、气象条件,风速,紊流,对流天气等,占20%,当然下雨谁还飞那是直接烤鸡了
5、机子的各个螺丝,绑带,电接头,数据接头,线材优劣,占10%
6、人为因素,心情,身体状态。占20%
7、概率性事件不计
当然以上是熟手的,生手不用说了,不懂的事越多,出事的机会越大。
绝对不吃炸鸡的办法只有脱离地心引力了,无论你用多强的材料,炸鸡不可能无损

网友A:
真飞机也需要经常检修。维护保养。地铁列车都要保养。以前我们玩直升机什么的还要检查检查有没有松什么的。现在玩多轴的呢。多少人还会维护保养飞机。飞机就不是设计耐炸的,这个初衷就是错的。飞机的重点应该是不炸!他掉下来自己不死他砸了人呢还有砸了别的东西呢?一样是悲剧。所以飞机的研究方向是不炸而不是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飞机也需要经常检修。维护保养。地铁列车都要保养。以前我们玩直升机什么的还要检查检查有没有松什么的。 ...

但是无人机真的面向大众以后,炸鸡的问题会大面积凸现

网友:
玩具多轴就挺耐摔的,像x宝上那种200左右的,我弟弟怎么摔都没事,
把它做大一点就能挂云台了

网友:
  改 飞 直升机 吧。。。

绝对 不会:无缘无故 炸机

网友B:
航空器都有安全飞行时间的,所有零部件计算飞行时间,只要到时间就要更换。这样就可以避免机械部分炸鸡,当然不能避免不可抗逆灾难,还有人为因素。我个人以为最重要因素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器都有安全飞行时间的,所有零部件计算飞行时间,只要到时间就要更换。这样就可以避免机械部分炸鸡,当 ...

如果无人机越来越热门,很多根本没有这方面维护能力的人抱着购买玩具的心态购买无人机之后,问题就来了

网友:
每次飞行前都检查一下,再赵飞会少或许不会炸机。

网友:
飞之前检查下,电子产品难保不会出问题的,炸机是小事,注意安全

网友:
机器大了从天上摔下来肯定要坏的

网友:
加装无人机降落伞吧,这样炸下来时损失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