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求助

楼主(2015-07-18):
我的5.5用手握住旋翼头转动整个传动部分,传动部分转起来会有一格一格的感觉,同时伴随着震动,要怎么解决

网友:
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

网友A:
哈哈。是不是电机也在转?

网友:
楼主把情况写清楚点,这么看来很难找到问题。

网友B:
无刷电机用手转动时,由于转子的瓦片状磁钢对于定子的铁心有吸引作用,所以会有一顿一顿的感觉,这是正常现象。用手握住旋翼头转动整个传动部分也会带动电机一起转动,才会有一格一格的感觉。

网友:
电机不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不是电机也在转?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用手转动时,由于转子的瓦片状磁钢对于定子的铁心有吸引作用,所以会有一顿一顿的感觉,这是正常现 ...

是顺时针转

网友A:
可能是单向坏了,如果不是很明显可以先飞试试,如果明显估计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单向坏了,如果不是很明显可以先飞试试,如果明显估计是坏了。

上桨后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