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 安徽徽盛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WM210V

楼主(2015-07-18):
太无敌了一刀出来竟是S行,圆周误差0.08  轴向每100mm  _+ 0.1太无敌了,刀架丝杠还是歪的。

楼主:
忘说了连质检单都没有

楼主:
几天换了一下挂轮  发现顶上都没带轴套,想换就得把走刀轮的轴套拆下来,再换到需要用的顶上,挑个扣换挂了换了半个点。咳谁用谁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天换了一下挂轮  发现顶上都没带轴套,想换就得把走刀轮的轴套拆下来,再换到需要用的顶上,挑个扣换挂了 ...

你才换了半个点?你动作很快嘛。。
我换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它。。以后就打算用板牙了。。。。
顺带一提我的210v只要用切断刀,就啃不进去,狂震不止。。至今不知道怎么办。。(数控车刀2mm/3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换了半个点?你动作很快嘛。。
我换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它。。以后就打算用板牙了。。。。
顺带 ...

主轴有间隙

网友A:
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鼓捣半天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刚性差!(当然我那个切断刀的刀柄也不能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小刀太瘦弱了)
主轴箱和导轨下面的部分都很薄。。主轴壁厚也很。。总之这机器貌似不能当那种老式大铸铁机那样操。。
平常车东西没事,45钢一千多转啃个1.5mm也可以,但直径一大了,或者车刀伸出来多一点就不行了,开始震。。

网友(2020-08-18):
引用 网友A:
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鼓捣半天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刚性差!(当然我那个切断刀的刀柄也不能说 ...

我今年也拍了一台,愿意和你探讨探讨,你那一台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换了半个点?你动作很快嘛。。
我换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它。。以后就打算用板牙了。。。。
顺带 ...

我切断刀以前10MM的也不行,震的厉害,后来买了把大号的,铣一下,用起来杠杠的,还可以,以前的刀粒都没处配,可能是杂的吧,现在的好配了。